[MCU] 不同的SD卡通信速率探讨

楼主(2015-06-11):
利用SD卡和TF卡进行通信,测得两者的写数据时间有比较大的差距,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比较过这两种的通信,欢迎各位来探讨一下,谢谢。

网友A:
这类存储卡速度有很多种的,不奇怪

网友A:
SD卡很少用了。TF卡上都有说明,常见的有Class4、Class10,另外还有microSDHC和microSDXC之分,还有什么支持不支持UHS-1的区别,这些读写速度都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