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层图

楼主:
这个图怎么看呢!

网友A(2015-06-11):
左侧:0.062 总板厚,单位inch,约等于1.9cm;
下侧:阻抗控制:L01层相对L02层;线宽为0.0067inch(6.7mil)为单端50Ω
右侧: L01 1.5oz铜厚
0.004 ROGERS 4350;0.004即4mil厚度,ROGERS4350 是一种板材,这种板材的介电常数常数3.5左右
0.025 FR408;叠层厚度25mil,板材FR408,介电常数在3.7左右。
详细的介电常数还是需要和PCB制版厂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