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TC12C5A08S2 第2串口能发不能收,大侠帮忙看下程序指正一下 !

楼主(2015-06-11):
如题:
//---------------------STC12c5A08S2双串口控制---------------------------------------------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WDT_CONTR=0XC1;

//-------串口2寄存器------------
sfr S2CON=0X9A;
sfr        S2BUF=0X9B;
sfr        BRT=0X9C;
sfr        AUXR=0X8E;
sfr        IE2=0XAF;
sfr        IP2=0XB5;
//sfr AUXR1=0XA2;
sfr IPH2=0xB6;

//------------------------------

sbit P00=P0^0;
sbit P01=P0^1;
sbit P02=P0^2;
sbit P03=P0^3;
sbit P04=P0^4;
sbit P05=P0^5;
sbit P06=P0^6;
sbit P07=P0^7;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sbit P12=P1^2;
sbit P13=P1^3;
sbit P14=P1^4;
sbit P15=P1^5;
sbit P16=P1^6;
sbit P17=P1^7;

sbit P20=P2^0;
sbit P21=P2^1;
sbit P22=P2^2;
sbit P23=P2^3;
sbit P24=P2^4;
sbit P25=P2^5;
sbit P26=P2^6;
sbit P27=P2^7;

sbit P30=P3^0;
sbit P31=P3^1;
sbit P32=P3^2;
sbit P33=P3^3;
sbit P34=P3^4;
sbit P35=P3^5;
sbit P36=P3^6;
sbit P37=P3^7;

/*-------------------1号----------------------------------------------------------------*/
uchar Aaddress;
uchar Acc;
uchar Areceive_date1,Areceive_date2,Areceive_date3,Areceive_date4;
uchar Areceive_date1_back,Areceive_date2_back,Areceive_date3_back;

uchar Acalculate_all;

uchar Asend_date1,Asend_date2,Asend_date3,Asend_date4;
uchar Asend_date5;

/*-------------------1号结束----------------------------------------------------------------*/

/*-------------------2号----------------------------------------------------------------*/
uchar Baddress;
uchar Bcc;
uchar Breceive_date1,Breceive_date2,Breceive_date3,Breceive_date4;
uchar Breceive_date1_back,Breceive_date2_back,Breceive_date3_back;

uchar Bcalculate_all;

uchar Bsend_date1,Bsend_date2,Bsend_date3,Bsend_date4;
uchar Bsend_date5;

/*-------------------2号结束----------------------------------------------------------------*/

uchar date_room,date_room_back,date_room_back_buma;
uchar date_lamp_num,date_lamp_num_back,date_lamp_num_back_buma;
uchar t=0;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dat)        //63US
{
        unsigned int k;
        for(k=0;k<(dat*12);k++)
                {
                WDT_CONTR=0X3C;
                }
}
//###############################################################################################
void init(void)
{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串口1设置--------------------------------------
        SCON=0X50;                  //串行方式1,允许接收
        TMOD=0X21;                  //定时器1,方式2  定时器0 方式1

        TH1=0XFD;                   //波特率9600
        TL1=0XFD;
        ET1=0;
        TR1=0;

        TI=0;
        RI=0;
        ES=1;                                //串行中断
//--------------------------------------------------------
//---------------串口2设置--------------------------------
        S2CON=0X50;
        BRT=0xfd;                        //9600
        AUXR=0X10;
        IE2=0X01;                        //ES2=1;

//        S2CON=S2CON&0XFE;        //S2RI=0;
//        S2CON=S2CON|0X01;        //S2RI=1;
//        S2CON=S2CON&0XFD;        //S2TI=0;
//         S2CON=S2CON|0X02;        //S2TI=1;

//---------------------------------------------------------

        EX0=1;
        IT0=1;                                //下降沿触发

        EX1=0;
        IT1=0;                                 //低电平触发

        TH0=0X3C;                        //50MS  12M
        TL0=0XB0;
        ET0=0;
        TR0=0;

        EA=1;
        PS=1;

//----------------------------------------------------------------------------

/*-------------------1号----------------------------------*/
        Acc=0;
        Areceive_date1=Areceive_date2=Areceive_date3=0x00;
        Areceive_date1_back=Areceive_date2_back=Areceive_date3_back=0x00;
        Areceive_date4=0x00;

        Acalculate_all=0x00;

        Asend_date1=Asend_date2=Asend_date3=0x00;
        Asend_date4=(Asend_date1^Asend_date2^Asend_date3)&0X7F;
        Asend_date5=Asend_date1+Asend_date2+Asend_date3+Asend_date4;
        Asend_date5=Asend_date5&0x7f;

/*------------------1号结束--------------------------------------*/

/*-------------------2号----------------------------------*/
        Bcc=0;
        Breceive_date1=Breceive_date2=Breceive_date3=0x00;
        Breceive_date1_back=Breceive_date2_back=Breceive_date3_back=0x00;
        Breceive_date4=0x00;

        Bcalculate_all=0x00;

        Bsend_date1=Bsend_date2=Bsend_date3=0x00;
        Bsend_date4=(Bsend_date1^Bsend_date2^Bsend_date3)&0X7F;
        Bsend_date5=Bsend_date1+Bsend_date2+Bsend_date3+Bsend_date4;
        Bsend_date5=Bsend_date5&0x7f;

/*------------------2号结束--------------------------------------*/

        date_room=date_room_back=date_room_back_buma=0x00;
        date_lamp_num=date_lamp_num_back=date_lamp_num_back_buma=0x00;
}

//-------------------准备数据----------------------------------------
//-------------------------------------------------------------------
void shujufenxi(uchar num)
{
/*----------------------------1号---------------------------------------------*/
        if(date_room==0x01)
                {
                if(num<=5)
                        {
                        Asend_date2=Areceive_date2;
                        Asend_date2=(Asend_date2<<(8-num))|(Asend_date2>>num);

                        if((date_lamp_num&0x0f)==0x0a)        Asend_date2=Asend_date2|0x01;                        //开灯
                        if((date_lamp_num&0x0f)==0x0b)        Asend_date2=Asend_date2&0xfe;                        //关灯

                        Asend_date2=(Asend_date2>>(8-num))|(Asend_date2<<num);
                        }
                if(num>=6)
                        {
                        Asend_date3=Areceive_date3;
                        Asend_date3=(Asend_date3<<(14-num))|(Asend_date3>>(num-6));

                        if((date_lamp_num&0x0f)==0x0a)        Asend_date3=Asend_date3|0x01;                        //开灯
                        if((date_lamp_num&0x0f)==0x0b)        Asend_date3=Asend_date3&0xfe;                        //关灯

                        Asend_date3=(Asend_date3>>(14-num))|(Asend_date3<<(num-6));
                        }
                }
/*----------------------------1号结束----------------------------------------------------*/
/*----------------------------2号--------------------------------------------------------*/
        if(date_room==0x02)
                {
                if(num<=5)
                        {
                        Bsend_date2=Breceive_date2;
                        Bsend_date2=(Bsend_date2<<(8-num))|(Bsend_date2>>num);

                        if((date_lamp_num&0x0f)==0x0a)        Bsend_date2=Bsend_date2|0x01;                        //开灯
                        if((date_lamp_num&0x0f)==0x0b)        Bsend_date2=Bsend_date2&0xfe;                        //关灯

                        Bsend_date2=(Bsend_date2>>(8-num))|(Bsend_date2<<num);
                        }
                if(num>=6)
                        {
                        Bsend_date3=Breceive_date3;
                        Bsend_date3=(Bsend_date3<<(14-num))|(Bsend_date3>>(num-6));

                        if((date_lamp_num&0x0f)==0x0a)        Bsend_date3=Bsend_date3|0x01;                        //开灯
                        if((date_lamp_num&0x0f)==0x0b)        Bsend_date3=Bsend_date3&0xfe;                        //关灯

                        Bsend_date3=(Bsend_date3>>(14-num))|(Bsend_date3<<(num-6));
                        }
                }
/*----------------------------2号结束----------------------------------------------------*/
}

//----------------------------------------------------------------------------------
void zhunbeishuju(void)
{
/*----------------------------1号------------------------------------------------------*/
        if(date_room==0x01)
                {
                if(date_lamp_num==0xbb)                                                                //bb时,表示全关
                        {
                        Asend_date1=(Areceive_date1&0x8f)|0x10;
                        Asend_date2=0x00;
                        Asend_date3=0x00;
                        Asend_date4=(Asend_date1^Asend_date2^Asend_date3)&0X7F;
                        Asend_date5=Asend_date1+Asend_date2+Asend_date3+Asend_date4;
                        Asend_date5=Asend_date5&0x7f;
                        }
                if(date_lamp_num==0xaa)                                                                //aab时,表示全开
                        {
                        Asend_date1=Areceive_date1&0x8f;
                        Asend_date2=0x3f;
                        Asend_date3=0x3f;
                        Asend_date4=(Asend_date1^Asend_date2^Asend_date3)&0X7F;
                        Asend_date5=Asend_date1+Asend_date2+Asend_date3+Asend_date4;
                        Asend_date5=Asend_date5&0x7f;
                        }
                if((date_lamp_num>>4)<0x09)                                                    //(date_lamp_num>>4)高4位为<11时,表示对应的灯开关         A表示开 B表示关
                        {
                        Asend_date1=Areceive_date1&0x8f;
                        shujufenxi(date_lamp_num>>4);
                        Asend_date4=(Asend_date1^Asend_date2^Asend_date3)&0X7F;
                        Asend_date5=Asend_date1+Asend_date2+Asend_date3+Asend_date4;
                        Asend_date5=Asend_date5&0x7f;
                        }
                date_room=0x00;
                }
        else
                {
                Asend_date1=Areceive_date1&0x8f;
                Asend_date2=Areceive_date2;
                Asend_date3=Areceive_date3;
                Asend_date4=(Asend_date1^Asend_date2^Asend_date3)&0X7F;
                Asend_date5=Asend_date1+Asend_date2+Asend_date3+Asend_date4;
                Asend_date5=Asend_date5&0x7f;
                date_room=0x00;
                }
/*----------------------------1号结束------------------------------------------------*/

/*----------------------------2号----------------------------------------------------*/
        if(date_room==0x02)
                {
                if(date_lamp_num==0xbb)                                                //bb时,表示全关
                        {
                        Bsend_date1=(Breceive_date1&0x8f)|0x10;
                        Bsend_date2=0x00;
                        Bsend_date3=0x00;
                        Bsend_date4=(Bsend_date1^Bsend_date2^Bsend_date3)&0X7F;
                        Bsend_date5=Bsend_date1+Bsend_date2+Bsend_date3+Bsend_date4;
                        Bsend_date5=Bsend_date5&0x7f;
                        }
                if(date_lamp_num==0xaa)                                                //aab时,表示全开
                        {
                        Bsend_date1=Breceive_date1&0x8f;
                        Bsend_date2=0x3f;
                        Bsend_date3=0x3f;
                        Bsend_date4=(Bsend_date1^Bsend_date2^Bsend_date3)&0X7F;
                        Bsend_date5=Bsend_date1+Bsend_date2+Bsend_date3+Bsend_date4;
                        Bsend_date5=Bsend_date5&0x7f;
                        }
                if((date_lamp_num>>4)<0x09)                                                    //(date_lamp_num>>4)高4位为<11时,表示对应的灯开关         A表示开 B表示关
                        {
                        Bsend_date1=Breceive_date1&0x8f;
                        shujufenxi(date_lamp_num>>4);
                        Bsend_date4=(Bsend_date1^Bsend_date2^Bsend_date3)&0X7F;
                        Bsend_date5=Bsend_date1+Bsend_date2+Bsend_date3+Bsend_date4;
                        Bsend_date5=Bsend_date5&0x7f;
                        }
                date_room=0x00;
                }
        else
                {
                Bsend_date1=Breceive_date1&0x8f;
                Bsend_date2=Breceive_date2;
                Bsend_date3=Breceive_date3;
                Bsend_date4=(Bsend_date1^Bsend_date2^Bsend_date3)&0X7F;
                Bsend_date5=Bsend_date1+Bsend_date2+Bsend_date3+Bsend_date4;
                Bsend_date5=Bsend_date5&0x7f;
                date_room=0x00;
                }
/*---------------------------2号结束-------------------------------------------------*/
}

//----------------------------------------------------------
//串口1发送单字节
//---------------------------------------------------------
void send1(uchar date1)
{
        TI=0;
        P37=1;
        ES=0;
//        IE2=0X00;                        //ES2=0;
        SBUF=date1;
        while(!TI);
        ES=1;
//        IE2=0X01;                        //ES2=1;
        P37=0;
}

/*----------------------------1号---------------------------------------------------*/
//串口1号
//-----------------------------------------------------------------------------------
void uart1()        interrupt 4
{
        if(RI==1)
                {
                RI=0;
                if(((SBUF&0xf0)==0xf0)&&(Acc==0))
                        {
                        Acc=1;
                        Areceive_date1_back=SBUF;
                        }
                else if(((SBUF&0xc0)==0x00)&&(Acc==1))
                        {
                        Acc=2;
                        Areceive_date2_back=SBUF;
                        }
                else if(((SBUF&0xc0)==0x00)&&(Acc==2))
                        {
                        Acc=3;
                        Areceive_date3_back=SBUF;
                        }
                else if(((SBUF&0X80)==0X00)&&(Acc==3))
                        {
                        Acc=4;
                        Areceive_date4=SBUF;
                        }
                else if(((SBUF&0X80)==0X00)&&(Acc==4))
                        {
                        Acc=0;
                        Acalculate_all=Areceive_date1_back+Areceive_date2_back+Areceive_date3_back+Areceive_date4;
                        Acalculate_all=Acalculate_all&0x7f;

                        if((Areceive_date4==((Areceive_date1_back^Areceive_date2_back^Areceive_date3_back)&0X7F))&&(SBUF==Acalculate_all))
                                {

                                Areceive_date1=Areceive_date1_back;
                                Areceive_date2=Areceive_date2_back;
                                Areceive_date3=Areceive_date3_back;

                                if((Areceive_date1&0x0f)==Aaddress)
                                        {
                                        zhunbeishuju();
                                        send1(Asend_date1);
                                        send1(Asend_date2);
                                        send1(Asend_date3);
                                        send1(Asend_date4);
                                        send1(Asend_date5);
                                        }
                                }
                        }
                else
                        {
                        Acc=0;
                        }
                }
}
/*--------------------1号结束-------------------------------------------------------*/

//----------------------------------------------------------
//串口2发送单字节
//---------------------------------------------------------
void send2(uchar date2)
{
        uchar temp;
        S2CON=S2CON&0XFD;        //S2TI=0;
        P10=1;
//        ES=0;
        IE2=0X00;
        S2BUF=date2;

        do
        {
        temp=S2CON;
        temp=temp&0x02;
        }
        while(temp==0);

//        ES=1;
        IE2=0X01;
        P10=0;
}
/*--------------------2号-----------------------------------------------------------*/
//串口2号
//-----------------------------------------------------------------------------------
void uart2() interrupt 8
{
        uchar k;
        k=0;
        k=S2CON;
        k=k&0x01;
        if(k==0x01)                                                 //S2RI==1
                {
                S2CON=S2CON&0XFE;                        //S2RI=0;
                if(((S2BUF&0xf0)==0xf0)&&(Bcc==0))
                        {
                        Bcc=1;
                        Breceive_date1_back=S2BUF;
                        }
                else if(((S2BUF&0xc0)==0x00)&&(Bcc==1))
                        {
                        Bcc=2;
                        Breceive_date2_back=S2BUF;
                        }
                else if(((S2BUF&0xc0)==0x00)&&(Bcc==2))
                        {
                        Bcc=3;
                        Breceive_date3_back=S2BUF;
                        }
                else if(((S2BUF&0X80)==0X00)&&(Bcc==3))
                        {
                        Bcc=4;
                        Breceive_date4=S2BUF;
                        }
                else if(((S2BUF&0X80)==0X00)&&(Bcc==4))
                        {
                        Bcc=0;
                        Bcalculate_all=Breceive_date1_back+Breceive_date2_back+Breceive_date3_back+Breceive_date4;
                        Bcalculate_all=Bcalculate_all&0x7f;

                        if((Breceive_date4==((Breceive_date1_back^Breceive_date2_back^Breceive_date3_back)&0X7F))&&(S2BUF==Bcalculate_all))
                                {

                                Breceive_date1=Breceive_date1_back;
                                Breceive_date2=Breceive_date2_back;
                                Breceive_date3=Breceive_date3_back;

                                if((Breceive_date1&0x0f)==Baddress)
                                        {
                                        zhunbeishuju();
                                        send2(Bsend_date1);
                                        send2(Bsend_date2);
                                        send2(Bsend_date3);
                                        send2(Bsend_date4);
                                        send2(Bsend_date5);
                                        }
                                }
                        }
                else
                        {
                        Bcc=0;
                        }
                }
}
/*-----------------------2号结束--------------------------------------------------------*/

//----------------------------------------------------------------------------------------
//外部中断0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if(t==0)                {date_room_back                                =        P2;                t=1;        }
        else if(t==1)        {date_room_back_buma                =        P2;                t=2;        }
        else if(t==2)        {date_lamp_num_back                        =        P2;                t=3;        }
        else if(t==3)        {date_lamp_num_back_buma        =        P2;                t=4;        }
        if(t==4)
                {
                date_room_back_buma=~date_room_back_buma;
                if(date_room_back_buma==date_room_back)                                  date_room=date_room_back;

                date_lamp_num_back_buma=~date_lamp_num_back_buma;
                if(date_lamp_num_back_buma==date_lamp_num_back)                date_lamp_num=date_lamp_num_back;

                t=0;
                }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

        Aaddress=0X08;                        //地址
        Baddress=0X08;                        //地址

        TR1=1;
        P37=0;                                         //485控制线
        P10=0;

//--------------------------------------------
        send1(Aaddress);
        send2(Baddress);

//-------------------------------------------

        while(1)
                {
                WDT_CONTR=0X3C;
                }
}

楼主:
刚刚查了 关了串口1 串口2接收正常 ,开了串口1 串口2 发送正常 接收不行

网友A:
你可以查看一下stc12c5a60s2的手册,上面有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