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这个是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5-06-11):
这个是个什么传感器?两个引脚,抄一个激光PM2.5测量模块上的,应该是感光的吧,还有跟他连接的一个芯片,
也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
就差这个了

网友A:
PM2.5的传感器,你用的什么型号?
有没有可能是pm2.5传感器的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2.5的传感器,你用的什么型号?
有没有可能是pm2.5传感器的一部分

不是PM2.5传感器,是测量模块上的一个器件,应该是一个感光原件,通过激光散射在这个传感器上的光来判定颗粒的大小和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PM2.5传感器,是测量模块上的一个器件,应该是一个感光原件,通过激光散射在这个传感器上的光来判定 ...

:有些LPM2.5传感器不也是用的这个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LPM2.5传感器不也是用的这个原理吗

别的不说了,先说这个吧,这个镜面是个什么东西?像CCD之类的,但他只有两个引脚

网友B:
硅光电池吧

网友B:
看下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C:
PIN光电二极管。

网友D:
这是贴片光敏三极管,电流大的。

网友D:
它的尺寸大概是:4.4*3.9*1.2mm的吗?

网友E:
硅光电池,我理解为颗粒遮住这个元件,会让元件输出的电流降低,从而判断颗粒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它的尺寸大概是:4.4*3.9*1.2mm的吗?

差不多吧,你用过这个?不是光敏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硅光电池,我理解为颗粒遮住这个元件,会让元件输出的电流降低,从而判断颗粒数 ...

那怎么判定颗粒的大小呢?

网友F:
光敏二极管

网友D:
是光敏三极管,2只脚位的。

网友G:
是光敏三极管?

楼主:
我找到的图片看着像硅光电池

网友H:
就是硅光电池

网友I:
应该是PIN二极管
外观和BPW34SR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