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DC双路输出电源的接地问题

楼主(2015-06-11):
硬件新手问一个小白问题,还请大家不吝赐教。
DCDC正负双路输出模块,其输入端接电源和电源地,输出端是±12V和0V。
我用输出±12V给功放供电,再将12V降压到3.3V给单片机等模块供电,应该将DCDC输出端的0V跟输入的GND连接吗?
如果不应该连接在一起,那么应该将DCDC输出端的0V作为电路板上的地,还是电源地作为电路板上的地?
因为我感觉0V是±12V的参考点,所以整个电路板上的电压都应该以0V为参考点,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电源地和DCDC输出端地都必须连接在一起 小功率可以串0欧姆电阻 大功率要串磁珠连在一起

网友B:
DC-DC是隔离式的可以随便接,不是隔离式的,可以测量0V和电源负是否有电压。先知道电路结构在决定咋接。

网友C:
隔离电源的,输入GND与输出0V不建议连接,连接了就失去了隔离的特性;
另外后级的电路参考点应该是以0V为参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离电源的,输入GND与输出0V不建议连接,连接了就失去了隔离的特性;
另外后级的电路参考点应该是以0V为参 ...

感谢回答!还有一个疑问,,前一个DCDC的输出12V给后一个12V转±5V的提供输入,那么前一个DCDC的输出0V是要连在后一个的输入GND上,而后级电路是要以12V转±5V的输出0V做参考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DC是隔离式的可以随便接,不是隔离式的,可以测量0V和电源负是否有电压。先知道电路结构在决定咋接。 ...

感谢帮助,如果是它们之间有电压的,电路的参考点应该接哪个呢?

网友C:
如果不需要隔离可以将各个电压GND通过o欧姆电阻相连就有一个稳定的参考电平,隔离型则参考自身GND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帮助,如果是它们之间有电压的,电路的参考点应该接哪个呢?

运放电路的0V作为参考点,电源的负不与之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