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UC2xx_SpareRegister_Access 例程

楼主(2015-06-11):
(图片)

网友A:
/**************************************************************************//**
* @file     main.c
* @version  V2.00
* $Revision: 4 $
* $Date: 14/04/28 5:51p $
* @brief    NUC230_240 Series RTC Driver Sample Cod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230_240.h"

#define PLLCON_SETTING      CLK_PLLCON_50MHz_HXT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 To check if RTC Tick interrupt occurred */
    if(RTC_GET_TICK_INT_FLAG() == 1) {
        /* Clear RTC tick interrupt flag */
        RTC_CLEAR_TICK_INT_FLAG();
    }
}
/*---------------------------------------------------------------------------------------------------------*/
/* Global Interface Variables Declarations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RC22M clock */
    CLK->PWRCON |= CLK_PWRCON_IR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RC22M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IR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HIRC */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_S_HIRC;

    /* Set PLL to Power-down mode and PLL_STB bit in CLKSTATUS register will be cleared by hardware.*/
    CLK->PLLCON |= CLK_PLLCON_PD_Msk;

    /* Enable external 12 MHz XTAL, 32 kHz XTAL */
    CLK->PWRCON |= 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CLK_PWRCON_XTL32K_EN_Msk;

    /* Enable PLL and Set PLL frequency */
    CLK->PLLCON = PLLCON_SETTING;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PLL_STB_Msk | 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CLK_CLKSTATUS_XTL32K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PLL, STCLK to HCLK/2 */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STCLK_S_HCLK_DIV2 | CLK_CLKSEL0_HCLK_S_PLL;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CLK->APBCLK = CLK_APBCLK_UART0_EN_Msk | CLK_APBCLK_RTC_EN_Msk;

    /* Peripheral clock source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_S_PLL;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TXD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S_RTC_TIME_DATA_T sWriteRTC, sReadRTC;
    uint32_t u32Sec,u32Min;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 Open RTC and start counting */
    sWriteRTC.u32Year       = 2014;
    sWriteRTC.u32Month      = 2;
    sWriteRTC.u32Day        = 6;
    sWriteRTC.u32DayOfWeek  = RTC_THURSDAY;
    sWriteRTC.u32Hour       = 15;
    sWriteRTC.u32Minute     = 30;
    sWriteRTC.u32Second     = 30;
    sWriteRTC.u32TimeScale  = RTC_CLOCK_24;
    RTC_Open(&sWriteRTC);

    /* Enable RTC tick interrupt, one RTC tick is 1/4 second */
//    NVIC_EnableIRQ(RTC_IRQn);
//    RTC_EnableInt(RTC_RIER_TIER_Msk);
//    RTC_SetTickPeriod(RTC_TICK_1_4_SEC);

                 // Enable spare register
    RTC_EnableSpareRegister();

                while((RTC->SPRCTL&RTC_SPRCTL_SPRRDY_Msk)==0);
                RTC->SPR[0]=1;
                while((RTC->SPRCTL&RTC_SPRCTL_SPRRDY_Msk)==0);
                RTC->SPR[1]=2;

                while((RTC->SPRCTL&RTC_SPRCTL_SPRRDY_Msk)==0);
                u32Sec=RTC->SPR[0];
                while((RTC->SPRCTL&RTC_SPRCTL_SPRRDY_Msk)==0);
                u32Min=RTC->SPR[1];

                if((u32Sec==1)&&(u32Min==2))
        printf("SpareRegister Access Successful\n");
                else
        printf("SpareRegister Access Fail\n");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B:
_Access,这个是什么意思,是数据库吗?

网友: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RC22M clock */
    CLK->PWRCON |= CLK_PWRCON_IR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RC22M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IR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HIRC */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_S_HIRC;

    /* Set PLL to Power-down mode and PLL_STB bit in CLKSTATUS register will be cleared by hardware.*/
    CLK->PLLCON |= CLK_PLLCON_PD_Msk;

    /* Enable external 12 MHz XTAL, 32 kHz XTAL */
    CLK->PWRCON |= 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CLK_PWRCON_XTL32K_EN_Msk;

    /* Enable PLL and Set PLL frequency */
    CLK->PLLCON = PLLCON_SETTING;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PLL_STB_Msk | 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CLK_CLKSTATUS_XTL32K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PLL, STCLK to HCLK/2 */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STCLK_S_HCLK_DIV2 | CLK_CLKSEL0_HCLK_S_PLL;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CLK->APBCLK = CLK_APBCLK_UART0_EN_Msk | CLK_APBCLK_RTC_EN_Msk;

    /* Peripheral clock source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_S_PLL;
初始化一个时钟这么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