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NE5532自激的消除·

楼主(2015-06-11):
在一个仪器中使用NE5532设计了两种放大器,一个是15kHz的,一个是800hz的,其中15KHz的正常,800Hz的发现输出有峰峰值1V的200khz-800khz的自激振荡波形,换个NE5532,只是自激的频率不同而已,见左图,我用的是TI的NE5532,使用了右边的电路可以减小自激的信号幅度到50mV以下。

把运放换成TI公司的TL062,左面的电路也不自激。
NE5532自激了,如果难消除,就换个运放试试。

网友A:
800Hz用5532太不科学了。

楼主:
一个NE5532芯片,一半15KHZ,一半800HZ,省着点用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00Hz用5532太不科学了。

能说说为啥800Hz用5532不科学的原因吗
800Hz应该用什么运放

楼主:
我的调试体会是NE5532运放的放大器,在10k左右的频率,要有一定的增益,否则容易产生高频自己,不过这种高频输出电压峰峰在100mV数量级,一般声音听不出来。用示波器可以看到图中的补偿电路方法比较有效。我还买了JDC的5532,大S的5532,PHILIPS的5532,RC的5532,对比了,和TI的5532一样,如果电路自激,换其他5532都自激,换TL062噪声大。实际电路把1nF电容换小或者干脆去掉了,效果好些。

楼主:
NE5532容性负载容易振荡,高频增益小容易振荡,这是调试中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