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TM4的虚拟串口驱动

楼主(2015-06-11):
别人都说装完CCS后插上launchpad,就会自动安装虚拟串口驱动和片上调试驱动,可是我的虚拟串口驱动没装,上面有一个叹号,手动装的话,提示windows 已找到设备的驱动程序软件,但在试图安装它时遇到错误Stellaris Virtual Serial Port。求解决啊

楼主:
驱动有个感叹号

楼主:
无法安装...

网友A:
windows不要用自动查找驱动,手动找驱动安装

网友B:
驱动没安装上

网友C:
找到驱动的路径,手动安装,不行就卸了再装

网友D:
你的xp或者win7是简化版本的,去下载几个驱动usbser.sys什么的

网友E:
再不然就是系统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