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为什么两个稳压片并接是错误的呢?

楼主(2015-06-11):
为什么两个稳压片并接是错误的呢?一个热一个不热。

网友A:
也不叫错误
发热不均 是2片的输出电流不一致
不推荐这样用的
换DCDC 效果很好的
你12V 需要多少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叫错误
发热不均 是2片的输出电流不一致
不推荐这样用的

谢谢您!我是菜鸟,连DCDC是什么器件都不知道!

网友B:
相当于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小孩,合抬100斤的物件。

网友C:
当然错误,

只要用一个7812就行,7812加散热片,

网友D:
7812加散热片

网友D:
两片不可能完全一致

网友E:
是不是由于2个输出电压有差别,导致一个吸收电流发热(或者输出电压高的发热)

网友F:
两个稳压片并接有环流,串起来倒是可以的,只是稳压性能差点。

网友G:
可以扩流,不可以直接并接

网友H:
好多大神说,发热不均,我加散热片不行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好多大神说,发热不均,我加散热片不行吗?

100片中挑两片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I:
这样做法,确实很落伍了。

网友J:
输出分别串一m欧级电阻,均流。

网友K:
7812只有推电流输出,不至于在两片7812之间产生环流,倒是两个7812输出电压的细微差异导致一个热,一个不热。或者说,电流小的时候,只有一个热,电流大到超过一个7812的保护值时,另一个7812才开始输出电流,这时候就两个一起热。

解决办法:
1、用78系列扩流电路,详情自行百度。
2、在每个7812的输出端串接一个0.1Ω的电阻做均衡用,不过这样会导致输出性能变差点,就看你电路是否能接受了。
3、不知你前级电压多少,如果电路没有特殊要求,还是上DC-DC电路吧,性能好,发热低。不懂就自己百度一下什么是DC-DC。

网友L:
并联工作不会出问题,不接负载不会导致异常的。
输出电压高的先输出电流,限流了,另外一个也会输出电流。
确实,很少这么用。

网友M:
参数不会完全一致,差异总是有的,原则上不提倡这种结构。

网友N:
78系列的电流大的有10A的。换个电流大的就可以了。

网友N:
H和Q系列的电流大

网友O:
这样接, 两个ic会互为负载, 如果要加大输出电流, 可外接一个三极管, 原理图网上搜索一下.

网友P: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是菜鸟,连DCDC是什么器件都不知道!

如果你后级对纹波要求不是非常严格,推荐用Buck降压。另外前级电容再加几个小容值的。Buck芯片,MPS的还行。

网友Q:
好比你把两个不同电压的电瓶并联试试, 6V 并12V 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