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kit3 Debug调试问题

楼主(2015-06-11):
芯片是PIC12F510,  MPLAB IDE v8.56,连接PICkit3 想通过Debugger调试,程序能够下载下去,但是按run调试的时候,显示
PK3Err0040: The target device is not ready for debugging.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and programthe device before proceeding.

configuration bit已经设置了,能关的都关了,操作就是debugger-select tool-pickit3,然后选择debugger-program后,下载完成,按debugger-run,就显示上面的错误。

求帮助,谢谢。

网友A:
PIC12F510是不是8个腿啊?调试占掉两个,少的可怜。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12F510是不是8个腿啊?调试占掉两个,少的可怜。

是的,这在线调试运行出错,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好长时间不用了,都忘记了。

网友B:
PIC12F510调试需要AC162070调试模块,PIC--20引脚以下的一般都要另配模块,且价还贵;P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C12F510调试需要AC162070调试模块,PIC--20引脚以下的一般都要另配模块,且价还贵

...

我就看到pickit3 debugger 是绿色的,下面没看,那就不怎么好在线调试了。谢谢亲~

网友(2015-07-26):
解决了吗?求分享!!!!!!!!!!!!!!

网友C:
建议烧录好再去测试  不要在线仿

楼主(2016-07-20):
结贴:这个芯片无法在线调试,要在线调试的话,需要再连其他设备,第一次知道还有不能在线调试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结贴:这个芯片无法在线调试,要在线调试的话,需要再连其他设备,第一次知道还有不能在线调试的。 ...

PIC低端的就是那样,烦屎了,不过这么低端的单片机,不用调试也应该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C低端的就是那样,烦屎了,不过这么低端的单片机,不用调试也应该行吧。 ...

其实也就做了个PWM输出,就是以前真不晓得有的芯片不带在线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