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输入端的3a保险为啥会爆

楼主(2015-06-11):
每有电路问题,完全分析不出来啊。看看吧3a 32v的1602贴片的保险为啥会有时候爆掉呢,总换也不行啊,因为焊到板子上的,换不方便

网友A:
输入电压多大?

楼主:
15v
之前的保险是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9#detail
描述是自恢复ptc,但实际手册写是快速熔断的一次性的
换成这个怎么样呢?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ns=1&abbucket=9

网友B:
F1要在D10前,且用慢溶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F1要在D10前,且用慢溶保险

这不是电容前吗  你是说靠近2596?说的保险的型号吧

网友C:
先确定你电路是否正确,负载电流多大。电路正确、负载电流也在设计范围内就是保险选择不对,要考虑瞬态极限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