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输出100uA精度的可调恒流源

楼主(2015-06-11):
上头要做一个电流输出200mA,电压输出10V的数控恒流恒压源, 想请问下大家哪种方案可行?数控是由12位的DA输出控制。   典型的运放+扩流管+检流电阻能做到这样精度吗?

网友A:
12Bit的DAC,满量程200mA,分辨率可以做到100uA,精度100uA,难度就很有一点了。

网友B:
好点器件,好的布局。0.05%的精度。

网友C:
要求高精度,所有元件器件都要高精度。除了你的12位D/A之外,各电阻(包括分压、检流、反馈),各运放(最主要的是失调的温度漂移),等等,都需要保证误差不超过你的限度。精度要求高时,甚至不同金属联接处的热电偶效应(塞贝克效应)都必须考虑。

网友D:
12BIT的DA,除了精度以外还有不确定度.
起码上到16位吧,才有点保证,
电阻尽量选好的,要选低温飘的,我自己做的都用0.01%的电阻.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看起来还是有点麻烦的啊。我刚才说错了,是分辨率0.1mA,误差不超过1%。。。。。
用运放晶体管和检流电阻的话,有个问题就是输出地线不是实地,有其他方法解决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看起来还是有点麻烦的啊。我刚才说错了,是分辨率0.1mA,误差不超过1%。。。。。
用运放晶体 ...

怎么不是实地了?
检流电阻在上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不是实地了?
检流电阻在上端啊.

检流电阻弄高端的话是不是要多一颗 运放来放大。。。

楼主:
我画了个基本框图,请大家看下是否可行。 看了下大家的意见,主要是要保证电阻运放的精度,温度影响,和好的布局,这些我研究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检流电阻弄高端的话是不是要多一颗 运放来放大。。。

即使在下端也要啊,你不可能直接采集检流电子两端电压的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画了个基本框图,请大家看下是否可行。 看了下大家的意见,主要是要保证电阻运放的精度,温度影响,和好 ...

为何总呀自己搞来搞去画一套乱七八糟的,直接上经典电路就OK了啊.

RS为标准采样电阻,需要温漂小的,功率最好预留300%以上.
R_load为负载,
R1-R4为高精度电阻,最好0.1%以上,温漂要小,这4个是确定比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总呀自己搞来搞去画一套乱七八糟的,直接上经典电路就OK了啊.

RS为标准采样电阻,需要温漂小的,功率最 ...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总呀自己搞来搞去画一套乱七八糟的,直接上经典电路就OK了啊.

RS为标准采样电阻,需要温漂小的,功率最 ...

谢谢指点,这样的话1mv对应输出0.1mA,  有个问题图中R9 R8是其什么作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这样的话1mv对应输出0.1mA,  有个问题图中R9 R8是其什么作用的? ...

缓冲,防止电流过大,根据你电路需要而改,其实不要也可以工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2BIT的DA,除了精度以外还有不确定度.
起码上到16位吧,才有点保证,
电阻尽量选好的,要选低温飘的,我自己做 ...

:o万分之一精度的电阻很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