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楼主:
手里有一张大神设计的DC-DC开关电源电路(HV 0-70V可调)

Jack闪光|  楼主 | 2015-6-11 11:58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正序浏览 |阅读模式
这位大神设计的电路可以实现12V输入,输出Vout 0-70V可调。调节方式是通过单片机的2位控制信号D1和D2,改变输出端的接地电阻的大小,改变输出端的电压。但是,令人费解的是,这两个信号怎么就能够使Vout输出4档电压呢?:dizzy:D1和D2控制的端接电阻和Vout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是否能够用表达式在他们之间建立起联系呢!
PS:如果不接输出端后面的一坨电阻,Vout=Vfb*(1+R1/R2),Vout和R1成线性关系,但是此时固定Vfb和Vout、GND之间的电阻阻值。

        希望大神不吝赐教,谢谢了!

等效电路

等效电路

原理图

原理图

楼主(2015-06-15):
还没解决啊:Q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L

网友A:
图纸来源在哪儿?

来自iphone 5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BOOST升压电路是怎么样输出0V?

哦,是15-70V

网友C:
2组可以组合成4个状态,但是这电路超出我的学识,电容正负都没看明白,张大婶果然厉害

网友B:
请问BOOST升压电路是怎么样输出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它部分先不说,箭头所指处,就不像是“大神”的设计。

你意思是少个限流电阻什么的?

网友D:
其它部分先不说,箭头所指处,就不像是“大神”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