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09 排版时,两个不同网络连接时候,不绿色高亮

楼主(2015-06-11):
如下图,两个不同网络碰到一起,应该绿色高亮显示才对,可现在没有任何反应了,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在哪设置。有知道怎么让高亮显示的吗?

网友A:
把你的规则(SilkToSilkClearance         SilkToSolderMaskClearance     MinimumSolderMaskSliver     ComponentClearance)截图出来,或者你关闭了online的drc

楼主:
多谢楼上,解决了,就是  在线DRC关了,找遍了整个规则里面的选择开关,结果却忽略了最明显的一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