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4V电池充放电问题

楼主(2015-06-11):
我们的一个产品要使用80mm打印机,80mm打印机是24V供电,最大需要3A的电流,目前这台设备要考虑采用7.4V的电池供电,各位这个电池怎么样才能升压由7.4V升压到24V,并且电流要达到3A?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lm3481 搭配外MOS 做升压

网友B:
可以用ti的webench来设计,有很多方案可以选

网友C:
升压型DCDC芯片多了去了,与MOS管配合,3A小菜。自己不想做,买现成的也行。

网友D:
功率用足时,集成块上需加散热片哦!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9.lLTw4u&id=16622793365&ns=1&abbucket=17#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