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6内部flash模拟U盘

楼主(2015-06-11):
       求救,刚接触KL26不久,想实现KL26的USB接到电脑上能显示U盘,并能读写数据,直接把Freescale USB Stack v4.1.1\Source\Device\app\msd\iar_ew\kinetis_l2k这个例程下载进板上,在电脑上能显示U盘,但提示未格式化,容量也是0字节,需要怎么修改呢,需要对flash进行初始化更一些操作吗,我在例程上没看到有操作flash的函数;       另外,假如我想实现把采集的数据存进这个flash U盘里的一个txt文件中,是不是需要添加类似fatfs这样的文件系统呢,请问版主,有没有相关资料或例程参考下呢,谢谢!

网友A:
你这个我感觉还得加上fat文件系统,那样就能当U盘用了

网友B:
要实现你的想法的好,最好是添加文件系统,我先推荐一篇application文档,该对应例程就有创建Txt文件的函数,你可以参考一下
AN4379
http://cache.freescale.com/zh-Ha ... df?fromsite=zh-Hans
例程:

网友C:
楼主有没有加文件系统之类的呢

网友D:
我看开发板里面有个U盘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我感觉还得加上fat文件系统,那样就能当U盘用了

我现在加了个文件系统,然后在设备管理器那里能看到驱动,但在资源管理器没显示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开发板里面有个U盘图标

我直接把Freescale USB Stack v4.1.1\Source\Device\app\msd\iar_ew\kinetis_l2k这里的程序下载进去,能出现U盘,但提示需要格式化,不知道怎么修改

网友D:
格式化能否成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实现你的想法的好,最好是添加文件系统,我先推荐一篇application文档,该对应例程就有创建Txt文件的函数 ...

谢谢版主,那假如不用内部flash,想通过SPI的方式外接一个SD卡,也是识别为U盘的,相当于读卡器的例程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格式化能否成功啊?

不能成功

网友D:
估计是哪儿配置不对,按理说应该是可以格式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哪儿配置不对,按理说应该是可以格式化的。

会不会是因为我的板子是KL26 的呢

网友E:
楼主你这个需要加入文件系统啊

网友F:
确实,楼主需要加文件系统才行

网友:
文件系统是不是那种FAT什么的,阿南好像做过神马znFAT

网友G:
FAT文件系统就行

网友:
随便弄个文件系统,不然计算机无法识别。

网友H:
楼主装一个FAT的文件系统吧,你遇到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E:
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只能求助大神了

网友I:
楼主,这没什么可说的,加入FAT16系统吧

网友J:
听说ucos III都有文件系统了,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新建一楼回复大家,确实要加文件系统,现在可以识别U盘了,感谢大家的热心解答

网友H:
是的楼主,这个要加入类似FAT文件系统之类的

网友C:
楼主现在弄明白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那假如不用内部flash,想通过SPI的方式外接一个SD卡,也是识别为U盘的,相当于读卡器的例程有 ...

USB MSD+SD卡+文件系统没有,USB Stack 4.1.1i内提供有MSD+SD卡例程的,需要你自己添加文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现在弄明白了吧

大概明白了,USB这块不熟悉,所以之前弄得有点模糊:dizzy: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 MSD+SD卡+文件系统没有,USB Stack 4.1.1i内提供有MSD+SD卡例程的,需要你自己添加文件系统 ...

是的,我就是在USB Stack 4.1.1提供有MSD+SD卡的基础上加了个文件系统就好了,谢谢版主

网友K:
这个确实得加入文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