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硬件仿真时,按了DOWNLOAD AND DEBUG板子没有反应

楼主(2015-06-11):
【430初学者,求大神帮忙~】我的OPTION里面的设置都是按照步骤来的,选择了F149,FET DEBUGGER,USB-IF。但为什么按下载调试的按钮后,并没有下载到板子上还是软件按步仿真?

楼主:
显示这个的又是怎么回事?
有大神出来帮帮忙吗?

楼主:
这是调试窗口日志,看不懂呢

网友A:
OPTION下有debug选项,选FET-debug

网友B:
你用的ccs吗?
你发了那么多层帖子,我也没看明白你用的什么开发板和仿真器,开发环境也没说。
建议不要使用中文目录。仿真器要选对你用的型号。

网友C:
似乎好像是选项的问题吧,四线制和两线制选对了吗?
或者用官方样例工程试试看能不能下载,如果能下载,再对比一下选项配置有否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