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MPF0100F0EP

楼主(2015-06-11):
大神们,你们谁用过IMX6上面的PMIC 电源管理芯片,经常有加不上电的情况,有什么解决方法告知下,谢谢。

网友A:
驱动没有整对吧......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是用在i.mx6q, i.mx6dl还是i.mx6s上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是用在i.mx6q, i.mx6dl还是i.mx6s上的呢?

第一个6q,有什么区别吗,大部分时间都正常,偶尔出现加不上电的情况,没有电流..不知道你们有类似的问题吗~我记得有个电源vsnvs ,忘了名字了,电流好像有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没有整对吧......

应该不是,因为是偶尔加不上电。。应该是部分硬件配置的问题,影响工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因为是偶尔加不上电。。应该是部分硬件配置的问题,影响工作了。 ...

那就查查硬件的供电吧......

网友C:
焊接没有问题吧,我遇到过焊接不好的时候一会有电一会没电

网友B(2015-07-14):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 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网友D(2015-09-02):
MMPF0100NPEP和MMPF0100NPAEP这两个IC应该兼容吧,使用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先自己下载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