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如何设置IMX6的LVDS的颜色深度?

楼主(2015-06-11):
LVDS, mx, se, TE, pi
最近在调试一个18寸的LVDS屏,刚开始LVDS显示模糊,以为是线材的原因,后来发现不是的。当颜色深度为16的时候屏幕没有任何显示,当颜色深度为32时候可以显示模糊的企鹅。播放视频也很模糊
        .disp_dev = "ldb",
        .interface_pix_fmt = IPU_PIX_FMT_RGB666,
        .mode_str = "LDB-XGA",
        .default_bpp = 18,
        .int_clk = false,
        }, {
        .disp_dev = "lcd",
        .interface_pix_fmt = IPU_PIX_FMT_RGB565,
        .mode_str = "CLAA-WVGA",
        .default_bpp = 18,
        .int_clk = false,
        .late_init = false,
        }, {
        .disp_dev = "ldb",
        .interface_pix_fmt = IPU_PIX_FMT_RGB666,
        .mode_str = "LDB-VGA",
        .default_bpp = 18,
        .int_clk = false,
        .late_init = false,
        },

希望可以通过修改内核的默认bpp=18来适应屏幕,无论怎么修改uboot参数,设置bpp=16/18/32,但是在终端下面查看的cat /sys/class/graphrc/fb0/bit_per_pix 总是32或者16,无法设置成18,请遇到此问题或者有过经验的人,可以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uboot参数:setenv bootargs_base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video=mxcfb0:dev=ldb,LDB-XGA,if=RGB666,bpp=18 ldb=dul0'

网友A:
没有弄过,关注一下......

网友:
弄过,高两位色丢了

网友:
if=RGB888,bpp=32

网友:
如果有错误 RGB24  bpp=32

网友B:
具体的还得看你内核,基本就是这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的还得看你内核,基本就是这出的问题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我把你的方法试了一下,发现屏幕,可以显示了,比以前好多了,不过屏幕显示还有一些条纹,可能还要在内核里面的驱动(ldb.c)里面修改一下才行,我在跟踪一下内核代码哈,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我把你的方法试了一下,发现屏幕,可以显示了,比以前好多了,不过屏幕显示还有一些条 ...

嗯,这些条纹我没遇到过,你看看参数吧:lol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我把你的方法试了一下,发现屏幕,可以显示了,比以前好多了,不过屏幕显示还有一些条 ...

楼主你好,如果你这里硬件完全OK的话,应该是屏的参数设置有问题,建议你参考屏的数据手册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这些条纹我没遇到过,你看看参数吧

嗯嗯,好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如果你这里硬件完全OK的话,应该是屏的参数设置有问题,建议你参考屏的数据手册检查一下。 ...

谢谢你的指导!!嗯,我猜测也是屏的参数没有设置正确导致的,我发现用QT播放图片显示正常,但是用gplay 命令播放视频就会有条纹产生,视频播放也不流畅,我还在跟踪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导!!嗯,我猜测也是屏的参数没有设置正确导致的,我发现用QT播放图片显示正常,但是用gplay  ...

好的,有问题我们再沟通哈~~

网友C(2015-07-14):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中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呢?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 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交流哈~~

网友D(2015-11-19):
你好,我现在在调18.5寸的液晶时也出现了您之前出现的问题,(RGB=24,bpp=32),QT显示没问题,但是GPLAY播放视频出现竖条纹,与你之前的一样的现象,想问一下怎么解决。:Q

网友D:
请协助一下,之前驱19寸的时候没这些问题。是不是18寸的比较特殊。最近调了几天都没弄出来,项目催的急,请帮忙!!!谢谢
@wangyuanfei555
@FSL_TICS_Rita

网友D:
@FSL_TICS_Rita @wangyuanfei555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协助一下,之前驱19寸的时候没这些问题。是不是18寸的比较特殊。最近调了几天都没弄出来,项目催的急,请 ...

我的在linux中才出现这种问题,但是安卓系统之后,就没有这个现象了,播放视频和图片都正常的,在linux中出现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在跟踪深研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在linux中才出现这种问题,但是安卓系统之后,就没有这个现象了,播放视频和图片都正常的,在linux中 ...

谢谢回复。参数的话是一样的吗?在安卓中可以用, 在linux上就不行了啊,这两个系统对液晶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D:
@FSL_TICS_Rita 版主,这个问题与系统有关,求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回复。参数的话是一样的吗?在安卓中可以用, 在linux上就不行了啊,这两个系统对液晶有什么区别吗
...

可能跟应用层有关吧,安卓和linux的驱动都是一样的,只是安卓用的播放器的原因,导致播放视频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