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NGER 画pcb时焊盘显示的全是solder层

楼主(2015-06-11):
ALTIUM DESINGER 画pcb时焊盘显示的全是solder层

网友A:
检查下底部当前激活的层,如果为solde层就不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底部当前激活的层,如果为solde层就不奇怪了

在哪里查看底部当前激活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哪里查看底部当前激活层

不是说了吗,在底部,图片箭头指到的地方

楼主:
不是那个问题 当前激活层是任意层 结果都一样

网友B(2015-09-29):
我刚碰到类似的问题,不晓得你这个是不是一样的。快捷键L,点击View Options,将其中的solder mask 的选项(图中蓝箭头所指)不要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