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200与stm32串口通信事宜请教

楼主(2015-06-11):
  5 V的NUC200 与 3.3V 的STM32 UART(容忍5V端口)交叉通信,请问STM32的高电平nuc200能识别吗?

网友A:
估计没啥问题,相差不多,绝对可以的,要不然那玩意儿怎么跟USB通信啊。

网友:
应该没问题,相差不大,况且那个电压应该是核心电压,估计IO口肯定可以承受5V。

网友B:
应该有什么芯片的吧,不是通信都有电压转换芯片吗?比如MAX232

网友C:
你看新唐的vih是多少,stm32的voh是多少就明白了。另外,USB是差分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