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变压器线径怎么选

楼主(2015-06-11):
假定有效电流为1A ,电流密度4A/mm^2。线径怎么选,

网友A:
那就用1除以4等于0.25,需要0.25的截面积。根据截面积算出线径就可以了。当然还要看频率,根据频率算出穿透深度,再乘以2,就等于可选择的最大线径了。

楼主:
D=1.13(I/J)^1/2@yytda 这个怎么来的

楼主:
线径包裹绝缘漆吗

楼主:
包括绝缘漆吗

楼主:
穿透深度.公式:d=66.1/(f)^1/2这个是穿透深度的公式吗,

楼主:
我知道了,确定一下穿透深度的公式就可以了

楼主:
@yytda 帮 我确定下穿透深度的公式好吗,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径包裹绝缘漆吗

线径不包括绝缘漆,指的是裸铜的直径。
我的计算方法是,根号下频率,得出结果,再用66.1除以这个结果,就是穿透深度,因为铜线是圆柱体,所以要用穿透深度再乘以2,就是可选择的最大直径了。比如频率60K,根号之后是244.948974,为便于计算,取255,再用66.1除以255等于0.2592,这就是穿透深度,0.2592再乘以2,等于0.5184,所以最大直径不能超过0.5184,由此可见,频率越高,可选择的最大直径越小。

楼主:
恩。理解,谢谢,还想问个问题就是设计变压器时,IC资料里只有给出最大的频率,最低频率是自己设定的吗,

网友B:
订好,初学者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理解,谢谢,还想问个问题就是设计变压器时,IC资料里只有给出最大的频率,最低频率是自己设定的吗, ...

最低频率是自己设定的,有一部分IC是定频的,可以通过电阻和电容设定它的频率,CCM模式下,它的频率就不会变化了。也有一部分IC是变频的,频率会随着输入电压和负载的变化而变化

楼主:
通过电阻和电容设定可以举个例子吗,比如说什么IC,通过那个脚,不好意思,因为新手,没人可问,自己老走弯路,麻烦大神了,还有自己设定的频率一般是多少呢,比如说SY5840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电阻和电容设定可以举个例子吗,比如说什么IC,通过那个脚,不好意思,因为新手,没人可问,自己老走弯 ...

5840没用过。自己设置频率的话,一般设置在60K-100K之间,以UC3842为例,见下图,这个IC就是固定频率的,可以通过R7和C3设置频率,C3容量越小,频率越高,简单来说就是这个电容充放电速度越快,频率就越高

网友C:
大电流用小线径多根绞线比较好,可降低总截面。开关变压器散热条件好,电流密度还可以高点,5A、6A都没问题。

网友D:
用PI的软件设计吧,不用关心的

网友E:
包括绝缘漆?

网友A:
10楼已经回答,见10楼的第一句话

楼主:
谢谢,自己慢慢领会

网友F(2024-03-29):
(1/4)的开方根*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