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继电器底部电路板割开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6-11):
  看到很多人的PCB板子,在继电器的底部又分割线,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防高压爬电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高压爬电用的

这也有用?

网友B:
没见过受潮么?

网友C:
高低压隔离,防潮,防尘

网友D:
长知识了

网友E:
保护控制电路,高低压隔离

网友F:
长见识了

网友G:
强弱电分割,增加爬电,电气间隙

网友H:
学习中,隔离、防潮、防尘,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C:
高低压隔离,防潮,防尘

高低压隔离好理解。
防潮、防尘如何解释?

网友:
提高安全性的,高低压隔离

网友J:
这都不知道?

网友K:
这种专业叫法叫挖槽

网友L:
能防尘吗?

网友M:
这个防不了潮,但可以防止潮和尘导致的有害导电层形成回路。梅雨天气板上会吸附一层导电的水珠,开槽可以切断这层水珠。

网友N:
安规啊。。防止爬电的。

网友O:
积污吸潮就会降低绝缘性,开槽可以避免。

网友P(2019-04-03):
学习了,原来是这个作用

网友Q:
PCB开的气隙,防止控制部分和AC被控制触头部分爬电、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