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9 无法显示3D模型

楼主(2015-06-11):
本人目前用的是AD6.9,我的PCB封装都已经添加了3D模型,并且在PCB库模式下能够很正常的显示各个封装的3D模型。可是为什么在PCB模式下却是这样的?是AD版本的问题么?

网友A:
没有遇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贴个你说的库里面显示正常的图对比下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贴个你说的库里面显示正常的图对比下看看呢

比如说这个钽电容!

还有单片机。等等。。。反正都不一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说这个钽电容!

我有AD9,可以发来我验证下是不是版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AD9,可以发来我验证下是不是版本问题

你的AD9用着是没有问题的是么?具体是么版本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AD9用着是没有问题的是么?具体是么版本呢?

AD9.4.0.20159

网友B:
这个之前我也遇到了,我发现你在预览PCB文件3D模式下,要把对应的封装库也打开,不然就会显示黑块块

网友B:
话说LZ的3D库能共享出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之前我也遇到了,我发现你在预览PCB文件3D模式下,要把对应的封装库也打开,不然就会显示黑块块 ...

那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是AD版本的问题还是别的是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是AD版本的问题还是别的是么原因?

我不是说了,要把你用到的封装库也在AD里打开

网友C:
我是不会告诉你,因为你打开了"显示简单3d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说了,要把你用到的封装库也在AD里打开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说了,要把你用到的封装库也在AD里打开

貌似不是这个原因,我在PCB库里更新一下封装后,回到PCB就可以显示3D了,可是只有一部分能显示,有些有3D模型的还是显示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不会告诉你,因为你打开了"显示简单3d模型"

这是一个原因,但是我选择显示step模型后还是有部分不能正常显示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貌似不是这个原因,我在PCB库里更新一下封装后,回到PCB就可以显示3D了,可是只有一部分能显示,有些有3D ...

那个我就不知道了,之前遇到过,打开之后就能够正常显示了

网友D:
要把对应的封装库也打开,不然就会显示黑块块

网友E:
有可能是有的3D模型是在高版本里面做的。在6.9里面显示就有问题了。

网友F:
我知道你的这个应该是如下图所示的菜单选项中的3d的一种显示方法,ad09默认的添加step模型后的3d的显示是大键盘上面的数字键3(如下的这种3d显示,当然不能显示你添加的3d模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知道你的这个应该是如下图所示的菜单选项中的3d的一种显示方法,ad09默认的添加step模型后的3d的显示是大 ...

你说的很对,因为之前直接按3键只能显示光板(其实因为我没有选择显示step模型),然后有人告诉我AD6.9要显示3D应该按照你图所示。不过现在好了,多谢~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耐心解答,现在问题解决了!
主要原因有两个:
1,添加3D模型后需要更新PCB封装库
2,在PCB模式下显示3D(直接按大键盘上的3)需要选中显示step模型
     顺便 晒一下之前画的一块板子的3D效果图~~~还有一部分3D模型没添加!     还有这几天搜集的一些3D模型,常用的都有了,需要的赶紧去下哟~~~
     https://bbs.21ic.com/icview-967706-1-1.html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对,因为之前直接按3键只能显示光板(其实因为我没有选择显示step模型),然后有人告诉我AD6.9要 ...

啊嗯嗯,解决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啊嗯嗯,解决就好

嗯,谢谢~

网友G(2015-09-22):
值得参考....

网友H(2019-05-26):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耐心解答,现在问题解决了!
主要原因有两个:
1,添加3D模型后需要更新PCB封装库

我遇到了跟楼主一样的问题呢:(
请教一下
1、“添加3D模型后需要更新PCB封装库”这句话什么意思?我在PCB封装库文件中添加3D模型后按一下保存是不是就完成了更新PCB封装库的操作了?还是说有额外的操作?
2、需要选中显示step模型。这个操作就是PCB Editor-Show Genetic Model 勾选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