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可控硅的触发

楼主(2015-06-11):
这个可控硅触发电路中我用的是bta06-600c,电路中在光藕输出脚第4脚,和门极并联的电阻,百度上都说是提高抗干扰的,可为什么我不接这个电阻bta06就不能触发?我的电路很简单负载就是一个灯泡,没有其它干扰。它具体是什么做用啊.还有用普通的电池或是阻容降压后的直流电要怎么联接才能去触发bta06呢。模电只买了一本书在看,现在还有好多不清楚的地方,这简单的问题搞不明白,请不要笑话

网友A:
这个电阻确实是抗干扰的,你需要确认是不是犯了低级错误,没有这个电阻都不能触发的,有这个电阻的更不能触发。电池供电设备,无需任何处理,通过光耦隔离就可以驱动了。RC降压的电路,需要注意公共端,因为此时低压电路与市电间没有隔离开,所以没有必要用光耦,但是如果楼主需要过零触发,这个光耦还是有一定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