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1527 无线发射电路

楼主(2015-06-11):
如图: EV1527的一个原理图    求教C1这个电容怎么确定   怎么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W先用22pF电容代替,调试C1使得振荡频率略高标称频率即可,实装SAW后若出现自激振荡加大另个有接地的电容 ...

现在调试又有个新问题出现  2SC3356  R25   有分几种吗?同样打着R25的标 但不能通用,从原来的遥控器拆下来的能用,但新进的货就用不了

网友B(2015-09-19):
我怎么接入22pf,波形就不对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