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推荐个芯片

楼主(2015-06-11):
求高手推荐个芯片,主要是应用于PWM脉宽控制,可通过输入一个控制电压控制PWM输出的占空比

网友A:
494好像就可以吧.
你是要用一个电压控制占空比(不管输出大小),还是用一个可调的电压进行比较,PWM芯片控制输出电压?

楼主:
我只要用可调的电压来控制占空比就可以了,别的输出电压都不用管。以前安森美的见过一款这样的芯片,可是时间太久忘记了,现在设计中又想用,找不到了

网友B:
我最近也用到,凌特就有,只是他们的东西价格就不好说了,所以我用电

压比较器来实现了。

灰常感谢,找的就是它

网友C:
在厂商官网上输入 PWM 进行搜索……

如果要求不高、频率比较低,也可用运放来做:三角波发生器 + 比较器。

网友D:
555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