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在M451上移植FATFS存取SPI FLASH

楼主(2015-06-11):
使用M451学习板,在上面移植FATFS存取SPI FLASH。

专案路径:
\M451SeriesBSP_CMSIS_v3.00.005 - SPI FLASH FATFS\SampleCode\Nu-LB-M451\SPI_Flash FATFS\Keil

网友A:
也就是挂接一个SPI接口的闪存程序。

网友B:
那我把fatfs移植到别的单片机上也是可以的吧
和计算机通信,串口和USB是不是都可以?

网友C:
可以挂载多大的U盘啊,还有这个挂载容量限制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那我把fatfs移植到别的单片机上也是可以的吧,和计算机通信,串口和USB是不是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