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源的布局布线的不足

楼主(2015-06-12):
小弟刚接触电源,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DCDC的布局和布线需要修改的地方,请一定不啬指出不足。下面的是简图,现在有个问题,我通过调节可调电阻设定恒流值,电流超过1.5A的时候电感开始会叫,我测试此时电感开关波形已经不是连续的150K,有点断续的意思。  我尝试换过22-100的各种电感,输出电容也换过,都无法解决。  只能求助大家了。

网友A:
你这个应该就是山寨的2596
其实你不如直接买2596来做.
还有2596的电容大了,输入有470左右就得了,输出不能太大,据说大了工作不正常,我用的才100uF.
电容要选低内阻的开关电源专用电容.
电感也比较讲究的,差了就会热会叫.感量就是33的.不要乱改.二极管最好用5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就是山寨的2596
其实你不如直接买2596来做.
还有2596的电容大了,输入有470左右就得了,输出不能太 ...

我今天去试试,我买过几个2596,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开关频率只有50多,感觉效果很差,难道是山寨?。。。谢谢你的建议,因为我做了两路,另一路就没什么问题,所以我想会不会LAYOUT的问题。

网友B:
输出电压是多少?电感用的什么材质?尺寸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去试试,我买过几个2596,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开关频率只有50多,感觉效果很差,难道是山寨?。。。 ...

我的2596也是山寨的,但是比较正.性能也不错.
假的2596有些里面是个317的,其余两个脚是空的.
PWM比较挑电感.我的是自己用的,买了点村田的电感,效果还是不错的,纹波很小.
taobao卖的那种2596模块就是国产电感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压是多少?电感用的什么材质?尺寸是多少?

输出电压是20V左右,电感是GDRH127的,也是国产的

网友C:
恒流方式好牛

网友D:
24V有波动吗?…

楼主:
24V进去的比较稳定,我看了下有响声的时候电感的波形是断续的,所以我在输出的电压也能侧到有相同频率的波动,但是幅度不大。   在1A以下我看了下开关频率都是150K连续模式,很安静。

今天在公司忙其他事情还没去解决呢,主要不明白为何大电流的时候会让开关芯片出现DCM模式,是电感饱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