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PWM周期和占空比捕获

楼主:
现在在做一个项目,需要对外部的四路PWM脉冲进行周期和占空比捕获,不知道一个定时器的四个通道接这四路脉冲,是否可以实现?

楼主(2015-06-12):
那一个定时器可以测量几路PWM脉冲?

网友A:
四路可以同时测频,应该也可以测PWM占空比,楼主可以去试试,记得上来分析经验

网友B:
定时器使用主从模式实现直接的 周期和占空比测量. 但只能测量1路.
但如果 4路 pwm 频率相同, 并且某个边沿对其, 那么同时测量 4路还是可以的.

如果4路完全不同, 当然也不是不可能实现, 四个个 CCRx 双边沿均捕捉,  这样则要更多的软件参与了.

楼主:
那要是想对外部的四路不同频率和占空比的脉冲进行采集必须用到四个定时器么?那我要是想再从CPU模拟重现这四路脉冲总共得用到8个定时器?

网友C:
占空比设置的是否正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