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N809系列电路耗微处理器复位电路的使用

楼主(2015-06-12):
CN803/809/810系列电路是用来监测电源电压或电池电压的微处理器复位电路。
可以这样使用吗?复位端作为直接输出,达到锂电池欠压保护的目的。

网友A:
一般reset端通过一个电阻接mcu的reset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reset端通过一个电阻接mcu的reset引脚

从功能框图可以看出,如果锂电池电压正常,reset端输出高电平,也可理解为下面的n型场效应管关闭,上面的P型场效应管导通,如果reset直接接负载,如带驱动的400MA LED灯;如果锂电池电压降到2.93v阀值,则reset端输出低电平,led接地断电,起到锂电池保护作用。
不知这样设计是否可行?主要起到锂电池欠压保护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功能框图可以看出,如果锂电池电压正常,reset端输出高电平,也可理解为下面的n型场效应管关闭,上面的 ...

为啥不用锂电池保护ic?
有很多专用i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锂电池保护ic?
有很多专用ic的

主要是太阳能充电,使用CN3063充电,本身带过压保护,而锂电池带过欠压保护,在实际应用中,使用500ma的太阳能电池板充电,当阳光强时,充电灯绿灯一闪一闪的,不知怎么回事,充不饱。

网友B:
可以,但精度不够,容易造成电池过放或容量利用不足的问题,否则也就不会有专用的锂电池保护电路了。用合适门限的复位电路可以做电池电压监测器,提供一个欠压信号则是很合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太阳能充电,使用CN3063充电,本身带过压保护,而锂电池带过欠压保护,在实际应用中,使用500ma的太 ...

你这个电路太简单了。
锂电池充电一般有三个过程,涓流充电(低压预充)、恒流充电和恒压充电。
不合适的充电过程会造成锂电池的寿命缩短

楼主:
貌似压降太大,用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