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密闭箱体如何降温?

楼主(2015-06-12):
项目具体是这样的:测量单株林木碳汇量,将单株树木放在一个有亚克力板构成的密闭透明同化箱内(箱内林木要进行光和作用),将外界空气通过鼓风机鼓入箱内后,关闭阀门,保证内外隔离,通过测量箱内光照强度、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树木直径变化量(现在初步测量这么多),通过测量数据找出林木质量变化量与光照强度、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的关系(建模),从而初步探讨单株林木碳汇量,以便开展后续研究。现在上述参数可测,但是由于箱体密闭,内部温度会增加较外界(较为明显),超出之前的预测,温度过高会使箱内林木发生蒸腾作用,严重会“脱水”死亡。由于方案设计时,无类似参考降温措施,师兄用了一个水冷机降温,实测效果不行(空间较大(箱体圆柱形,底部120cm×高180cm));降温要求:温度可控,箱内外温差越小越好,降温过程不能使用有害气体(氟利昂等),不能遮挡阳光(树木有效进行光合作用),不能有内外气体交换。之前没有接触过,类似降温的项目,目前没有好的方法,现在想着用半导体制冷片组成阵列
用风扇从下往上吹(冷空气都是从上自下,比如空调都装在房间上部,但在上部会遮光)。以前发过一个贴子,但没有好的方案提出(在于我项目没有说清楚)。各位大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如何降温?

网友A:
只能是半导体制冷片了

网友A:
或者铜管盘个圆盘
放底下
找个旧冰箱上的泵
温度可调嘛 自己采集温度 控制泵

网友B:
不用那么麻烦,把密封体下半截放水里就好了,控制好水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导体制冷片

〓◆ 半导体制冷与应用技术 250页 6.8M ◆〓

感谢T叔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是半导体制冷片了

半导体制冷片,以前没有用过,不知道要用多少数量,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那么麻烦,把密封体下半截放水里就好了,控制好水温。

水温用什么控制呢?

网友D:
楼主是搞科研的料,顶一个,看还是半导体制冷片+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搞科研的料,顶一个,看还是半导体制冷片+风扇

科研充满了未知,就是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水温用什么控制呢?

控制水温就很多办法了,用所谓的制冷片、冰块等等,而且这些都是通过水来间接控制密封箱体的温度,不会出现制冷不均的现象,更像是自然环境

网友E:
买个显卡水冷散热器扔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F:
我也觉得放在循环水里,控制水温,间接控制箱体温度

网友G:
两个方法:一是内部制冷,这个可以用半导体制冷片,也可以用压缩机。二是外部控温,用低温水浴实现,冷水可以用合适温度的天然冷水(如果有的话),也可以人工制冷或加冰块。单纯的吹风或常温水浴是没有用的。如果需要降温的幅度很有限,可以在外壳背光处用纤维织物覆盖后吸水后吹风,利用蒸发带走热量,但这样的制冷只能提供非常有限的降温,主动型的内部制冷降温是最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个方法:一是内部制冷,这个可以用半导体制冷片,也可以用压缩机。二是外部控温,用低温水浴实现,冷水可 ...

在内部半导体制冷片也同样会产生热量,只能是把热面装在箱外,冷面装载箱内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觉得放在循环水里,控制水温,间接控制箱体温度

这样就限制了使用的场所。

网友G:
引用 楼主:
在内部半导体制冷片也同样会产生热量,只能是把热面装在箱外,冷面装载箱内面。 ...

你难道是想把制冷片整体放在壳体内部么?想想冰箱能代替空调么?半导体制冷片的热端当然要安装在壳体外壁或者用热管将热量引出,即使是冷端也要加散热片甚至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难道是想把制冷片整体放在壳体内部么?想想冰箱能代替空调么?半导体制冷片的热端当然要安装在壳体外壁 ...

您说得对,我理解有误了。这样的话,箱体又要改造了。依您看这样的装置,足够多的制冷片能有效降温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说得对,我理解有误了。这样的话,箱体又要改造了。依您看这样的装置,足够多的制冷片能有效降温吗? ...

足够多,那当然没问题,只是有个价格平衡点,一定价格以上,用压缩机反而便宜,所以大冰箱和空调都没有用半导体制冷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足够多,那当然没问题,只是有个价格平衡点,一定价格以上,用压缩机反而便宜,所以大冰箱和空调都没有用 ...

谢谢。回头跟老板商量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觉得放在循环水里,控制水温,间接控制箱体温度

这样感觉实施起来,好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显卡水冷散热器扔进去就可以了。

显卡水冷散热器这个没有听说过的。长了见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买个显卡水冷散热器扔进去就可以了。

纯属想当然,那样不但无法降温,反而还会升温,即使把热端引出也毫无意义。

网友H:
显卡水冷散热加半导体制冷片,制冷水流过容器,进行热交换,再在半导体冷端进行制冷交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显卡水冷散热加半导体制冷片,制冷水流过容器,进行热交换,再在半导体冷端进行制冷交换。 ...

您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I:
1、人工办法:直接在壳体顶部放上冰块,根据温差的大小决定放置量的大小,壳体温度下来了内部温度自然下来了。
2、半自动:接一自来水管,在壳体顶部侧面浇水,根据温差的大小决定水龙头放水量的大小,春夏秋均可,冬季北方不可。
3、全自动:半导体制冷,使用温度传感器的信号,控制半导体制冷元器件,是否通电运行达到同步自动调节。

网友H:
显卡水冷散热器,用于给制冷片热端散热,可以使冷端温度更低。再在半导体冷端和容器之间架一套热交换装置,将在冷端制冷后的冷却剂循环到容器,这样可以防止制冷片热端散发的热传导过来。详细可参看空调制冷原理,只不过不是用压缩机,用制冷片而已。

网友C:
才发现LZ的东东身高有1米80,是个巨无霸哦,哈哈
参照大太阳曝晒的小轿车驾驶窗下的温度可以煮熟**蛋,所以这个巨无霸里的温度得超过60度.
想降温,较经济简单的办法在顶都装喷淋头,根据日照强度控制细雾流量.这样内都温度就不会累加升高.喷淋水可用小水泵循环使用,但需加装补水阀.
用制冷片得很大功率.试想小轿车内的空调得700~1000w功率才拖得动.但用小点功率制冷片作为辅助控制,还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发现LZ的东东身高有1米80,是个巨无霸哦,哈哈
参照大太阳曝晒的小轿车驾驶窗下的温度可以煮熟**蛋,所以这 ...

谢谢T叔

网友J:
在密闭的箱体内外通过水管路连通,用泵循环,箱体内装散热器和风扇使内部空气循环。箱体外有冷水箱,只要控制冷水箱的温度,就能保证箱内的温度。冷水箱因为在密闭箱外,致冷就好处理了,半导体、压缩机、自然风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密闭的箱体内外通过水管路连通,用泵循环,箱体内装散热器和风扇使内部空气循环。箱体外有冷水箱,只要控 ...

谢谢,您的回答。这样效率会不会比较低?冷水箱大不大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这样效率会不会比较低?冷水箱大不大的?

你那小箱体积不大,产生的热量也小,所有都是微型的就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那小箱体积不大,产生的热量也小,所有都是微型的就够用。

箱子的体积还是很大的,圆柱形直径1200 × 1800

网友K:
弄个小压缩机,制冷铜管装里边,散热铜管装外边,内部再加上风扇进行空气搅动,移动方便。

网友L:
直径1.2米的圆有1.1平方米面积,阳光光功率大约有700~800W,可见光反射率按50%估计,大约有350W的热功率需要耗散,稍小的玩意要搞定这么大的热功率,难度还是有一点的。你这玩意是要去野外的?
  如果想便宜点,花两百块钱,搞台汽车的水冷散热器总成改造一下,可以轻松解决几百瓦的热功率,顶多箱子里面温度比外界高几度而已。
  如果要内外温度基本一样,买台千把块钱的小一匹空调,它的压缩机电功率600W以上,制冷功率2.1倍以上,再带一台几百块钱的1Kw的小汽油发电机来带动,可能可以满足要求,只是比较吵,温度的稳定性也不大好做,要搞额外的温度控制部分温度的波动才会小些。
  这两种建议都需要你具有一定的热传递方面的知识才能有效实施。

楼主:
引用 网友L:
直径1.2米的圆有1.1平方米面积,阳光光功率大约有700~800W,可见光反射率按50%估计,大约有350W的热功率需 ...

请问有没有现成的产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弄个小压缩机,制冷铜管装里边,散热铜管装外边,内部再加上风扇进行空气搅动,移动方便。 ...

请问有没有现成的产品呢?

网友K: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现成的产品呢?

不知道有没现成的产品,你找找看看吧,可以找个小空调参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铜管盘个圆盘
放底下
找个旧冰箱上的泵

版主知不知道,有没有小型化的现成装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水温就很多办法了,用所谓的制冷片、冰块等等,而且这些都是通过水来间接控制密封箱体的温度,不会出 ...

版主知道不知道,有没有现成小型化的装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导体制冷片

〓◆ 半导体制冷与应用技术 250页 6.8M ◆〓

T叔,您知道有没有现成的小型化装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难道是想把制冷片整体放在壳体内部么?想想冰箱能代替空调么?半导体制冷片的热端当然要安装在壳体外壁 ...

您知道有没有现成的小型化装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知道不知道,有没有现成小型化的装置呢?

你的密封容器有些大。
如果是用水降温,典型的就是实验室用的恒温槽或者恒温水浴这类东西

网友B:
我见过的恒温水浴有1000L的。你也可以根据需要定做。

网友M:
DIY一个小型空调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DIY一个小型空调可行吗?

成本可能会高,周期可能会长吧。还有安装的问题。感觉还不如买现成的改装。

网友L:
淘宝不到¥300一个。 水冷散热器总成 。一个装里面,一个装外面,风扇不加控制,通电就吹,靠水管在箱内、箱外传递热量,密封也比较好做,效果估计可以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L:
淘宝不到¥300一个。 水冷散热器总成 。一个装里面,一个装外面,风扇不加控制,通电就吹,靠水管在箱内、 ...

以前用过一个水冷机,效果不好。

网友N:
用风幕机,不遮挡阳光。
例子:交警岗亭,上面一个顶盖,周围是空的,就像一把伞,从顶盖往下吹一个圆桶形的冷风,“桶”内外空气靠风幕隔离,里边凉快得很。
稍微改造一下,顶上不要遮挡就可以了。
也可以参考夏天商场门口的风幕机,在商场门**界处,一边凉快一边火热,就是风幕机的作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知道有没有现成的小型化装置吗?

成品肯定有,小型化的要看你要多小了,这个恐怕只能整体性考虑。环境控制要一开始就考虑整体结构和调节方案,壳体设计时就必须考虑到方方面面的事,包括制冷/加热方案、配套的结构、供电、给排水、移动方法等等。你没有系统性的经验,那么前面走的弯路就是你要学习和吸取经验教训的地方。
就你这个应用而言,直接用制冷的方法,局部冷风可能会对植物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可能的最佳控温方法是冷水水浴法,同时还不能影响光照并需要考虑长期运行的隔热节能问题,如此一来这个系统的结构就很复杂了,这属于专业性的解决方案。
一个低成本的变通思路是用人造冷光源代替阳光,这样可以把整个系统放置在地下室或环境温度适当的地方,这样就完全不用考虑降温问题了,唯一需要计算的是等效光辐射问题,这里还得考虑不同植物物种叶绿体对不同波长的光合作用效率问题,计算不当会使实验失败。如果是小型灌木或草本植物之类,这个方**比较适宜,而大树冠的乔木就不适合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以前用过一个水冷机,效果不好。

所有散热方案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些支招的根本就没弄清面对的是什么问题。水浴跟水冷散热不同的是水浴必须用足够低温的冷水,是主动降温而非被动散热。散热是针对发热体的,环境控制则必须有冷源。

网友G:
引用 网友N:
用风幕机,不遮挡阳光。
例子:交警岗亭,上面一个顶盖,周围是空的,就像一把伞,从顶盖往下吹一个圆桶形 ...

毫无用处。楼主要处理的温度是阳光照射以及植物新陈代谢引起的,小环境又无法有效率的与外界进行热交换,跟你说的交警岗亭没有可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成品肯定有,小型化的要看你要多小了,这个恐怕只能整体性考虑。环境控制要一开始就考虑整体结构和调节方 ...

您说的是,整体方案是我来实验室之前就定好的。系统性的设计真的很重要,深深有感触,否则就是走弯路。现在我想到一个方法,结构示意图如下图:用的是一个移动式的制冷机(小1P),由于是循环(箱体不能与外界有气体交换),就用一个连通孔把制冷机与箱体连成一体,留出散热孔,把里面压缩机的线接出来,通过控制压缩机的转停,来实现温控(类似空调定频)。您看这样行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G:
毫无用处。楼主要处理的温度是阳光照射以及植物新陈代谢引起的,小环境又无法有效率的与外界进行热交换, ...

我说的就是用冷风对着那个圆筒吹,难道他那个圆桶隔热效果有那么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N:
我说的就是用冷风对着那个圆筒吹,难道他那个圆桶隔热效果有那么好?

除非是温度足够低的冷风,否则一点意义也没有。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整体方案是我来实验室之前就定好的。系统性的设计真的很重要,深深有感触,否则就是走弯路。现 ...

这个方案太麻烦,制冷散热器应装在内部,想想分体空调的结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方案太麻烦,制冷散热器应装在内部,想想分体空调的结构吧。

我也想过,但是没有找到相关的产品。

网友N:
引用 网友G:
除非是温度足够低的冷风,否则一点意义也没有。

带压缩机的风幕机啊!
以前做过交警的岗亭,就一个平台,平台上可以站人,上面有个顶盖,四周是空的,就一根粗杆子把顶盖和底部平台连起来,交警站上面指挥,大热天,看起来交警很辛苦啊。
实际上,带压缩机的风幕机从上面往下吹冷风,站在平台上,凉快得很啊!
站在那个平台的边缘,会感觉到前面热浪逼人,背部冰凉,就是冰火两重天的感受。
站在岗亭上,就跟在空调房里一样,只是这个房间没有墙壁,是“风幕”组成的墙壁。在路人看来,除了有个顶盖,完全就是露天的。
当然,这样的岗亭耗电惊人啊!压缩机完全停不下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N:
带压缩机的风幕机啊!
以前做过交警的岗亭,就一个平台,平台上可以站人,上面有个顶盖,四周是空的,就 ...

这与楼主的需求有关联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过,但是没有找到相关的产品。

特殊应用只能特殊对待,基本上不存在现成的可以直接简单用的成品。

网友O:
汗,这东西还需要个制冷器???

温度上升的主要原因都很清楚了
1、光合作用
2、微生物分解,这个几乎可以忽略掉

光合作用产生的热量,对于楼主的实验对象而言,发热量其实并不大。。温度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封闭的空间、不良的散热导致的长时间的热量积聚
从散热方向上着手就是了。。既然上半部分必须是透明的(可视),上半部分也就无法做散热。利用下半部分就是了。。

前面灰小子提的方案比较可行。。

单从散热上考虑,采用铝合金材料,做成散热器的结构(增大散热面积),内部强制对流,无需多大的风速。热传导用的铝合金装置放在底部,并有较大面积与外部空气(水)接触,风冷散热。。。

网友N:
引用 网友G:
这与楼主的需求有关联么?

不改造箱体,外部降温,你说有没有关联?
你说用水浴,我说用风冷,就这个区别。

网友P:
其实路边定制个铜管蒸发毛细管压缩机系统花不了几个钱,体积也不大,效率是同功率的制冷片的50倍(瞎说的,可能是100倍)

网友P:
不嫌费电的话,用一个空气压缩机,压缩机放出来的空气温度比环境温度低,这样在里面穿几圈铜管就可以,用压缩机不断的吹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P:
其实路边定制个铜管蒸发毛细管压缩机系统花不了几个钱,体积也不大,效率是同功率的制冷片的50倍(瞎说的,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嫌费电的话,用一个空气压缩机,压缩机放出来的空气温度比环境温度低,这样在里面穿几圈铜管就可以,用压 ...

谢谢。

网友Q:
如果不想用太多钱,又不想在原设备上动刀子的话,箱体下部缠十几圈水管,然后接自来水,以后你们用的水都先经过那个管子循环一圈再出来,当然,也可以外加一个水桶一个泵,水桶里面加冰,或者,买个小功率的冰箱,海尔最小容量的就可以,正门开两个洞,里面放水桶,然后用水泵将冰箱制冷的水抽到水管里面。

网友R:
水箱  循环水降温,外部用一个可调速的泵,水温要控制,要比外界温度低一定的温度(多少度自己实践),然后引入pid调节,通过调节水泵的泵水量来控制温度。  这种应该是最稳定的方法。

网友S(2017-03-10):
方案一  箱体空气与箱外空气在密封条件系使用水管循环降温。其中箱内水循环系统需要增大空气接触面积来吸热,水管导出箱体后冷排加风扇进行热量导出。
方案二  箱体内设备发热单元加装导热管,使用导热管引出箱体外。箱体外按需加装扇热组件,可为冷排、可补充水的蒸发系统等。
方案三  箱体加装半导体制冷组件,冷面朝内注意防范结露现象。根据箱体内热量大小选着半导体数量。
方案四  水冷直接加装,冷头上发热组件,水循环管导出箱体外,冷排风冷将热量导出后冷却水回流循环使用。
方案四  直接加装柜门试小型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