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L25开发板

楼主(2015-06-12):
我的飞思卡尔KL25官方开发板烧了,可以寄回给你们维修吗

网友A:
请问你是从代理商那里买的吗?如果是代理商那边买的可以先电话过去咨询是否能够维修。

楼主:
不知道哦,我领导给我的板子,然后被我玩坏了,应该是送的吧那板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哦,我领导给我的板子,然后被我玩坏了,应该是送的吧那板子

人为因素玩坏的不好弄啦,如果买回来就坏的还可以联系代理商。
你检查一下哪部分坏了,可以换点元件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为因素玩坏的不好弄啦,如果买回来就坏的还可以联系代理商。
你检查一下哪部分坏了,可以换点元件上去 ...

检查到时芯片坏了,没得救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检查到时芯片坏了,没得救了吗,

如果只是芯片坏了,去飞思卡尔官网申请一片同型号的芯片焊上去吧。
或者也可以向当地代理商申请样片。

网友B:
自己修吧,工程师不鼓捣怎么能成为高手

网友C:
楼主,自己修一下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D:
有电路图了,有源码了,自己重新做一个用呗

网友E:
自己修呗,捣腾一下自己就成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