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GPIO设置输出口会有20mv跳变

楼主(2015-06-12):
运行程序,测试IO口会有一个20mv的方波信号,电源也会有这个交流信号。配置如下
  1. int main (void)
  2. {
  3. <blockquote><span class="Apple-tab-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UINT32 i_i,j_j,k_k;
OP_SW_Init();

        TX_AUD_ON();
        while(1)
        {
                i_i++;
                if(i_i>400000)
                {
                        i_i=0;
                        while(j_j<400000)
                        {
j_j++;
                        }
                        j_j=0;
                }
        }
}
IO配置
#define TX_AUD_ON()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9)
#define TX_AUD_OFF()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9)

void OP_SW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6|GPIO_Pin_8|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TX_AUD_OFF();
}
用的是STM32F205VCT6,如果while(j_j<400000)没有这一句就不会出现方波信号(用示波器,交流档,10mv/100ms可以看到)。大家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请路过的各位指点。

楼主:
好像增加一些无关的初始化,会影响方波的幅度。明明是没有关联的东西实在是早不到原因,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
我重新整理了下工程,也重新换了个MCU芯片,只是几行简单的程序还是会造成电源波动。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急!!!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各位有什么可能的想法请大胆说出来。

楼主:
这是MAIN文件,整个工程太大,传不了

楼主:
赞???问题还没解决,请问你有没有办法?

网友A:
所以楼主你要输出的是一个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却在pin脚测到了方波?是这样吗?
加while循环,是不会有这个影响的。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是否其他引脚有输出方波?是不是从板上别的地方窜来的?

网友B:
你可以先用 软件模拟看看有这个方波吗。先确定是程序的 问题吗?然后再自己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楼主你要输出的是一个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却在pin脚测到了方波?是这样吗?
加while循环,是不会有这个 ...

没有其他输出控制,就初始化后把那个引脚置高,在while中加循环计数就会测到方波,电源上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先用 软件模拟看看有这个方波吗。先确定是程序的 问题吗?然后再自己找问题。。 ...

STM32F205VCT6,用的MDK可以软件仿真?我试了好像不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M32F205VCT6,用的MDK可以软件仿真?我试了好像不能

选择Use Simulator

网友A:
我用的V5.14。没问题。

楼主:
仿真,5.14可以观察外设??@

楼主(2015-10-12):
目前判断结果应该是MCU有一小段时间处于高速运算,造成电源波动,但是还是很难理解。目前工程是裸跑的,应该说此时的CPU占用率是100%,那是否进行运算有会有差别么???有知道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