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原理图

楼主:
图中,红圈标示的两个元件是什么呢!用orcad capture CIS画原理图时,这两个元件如何添加呢!分别在哪个库里呢!

网友A(2015-06-12):
后者是共模
估计要自己建库 画的
前者 没见过

网友B:
后面的貌似是一个共模扼流圈,用一个变压器平放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貌似是一个共模扼流圈,用一个变压器平放就是了~

变压器平放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平放是什么意思呢!

变压器一般不是竖着放的嘛,让它躺下就是共模扼流圈咯,我一般就是这么干的!(当然只是原理图哈)

楼主:
嘿嘿,这样的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者是共模
估计要自己建库 画的
前者 没见过

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