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看DCDC变换器如何适应智能化时代消费需求

楼主(2015-06-12):
      DC-DC变换器在过去五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的呈现出模块化等趋势,这一趋势从侧面反映了目前市场供应需求的主流方向。DC-DC模块化可以有效的缩小整体体积,同时也能够大幅度降低寄生参数值,能够同时满足用户和生产商的消费选择需求。在这里我们将会通过对转换器模块化的简单介绍,来具体的看一下DC-DC变换器是如何适应当下智能化时代消费需求的。

      通常情况下DC-DC的模块化分别指的是功率器件模块化和单元模块化。常见的功率器件模块含有多个单元,有的含有1个单元,有的则含有7个单元,这些单元包括开关器件和与之串并联的续流二极管等等,实际上它们都属于标准功率模块。从09年开始,一些国内的公司开始陆续把开关器件的驱动保护电路也装到功率模块中,这样一来就能够构成IPM,不但缩小了整机的体积,而且更加方便了整机的设计与制造。

        在实际的工作运行中,工程师们发现,由于整机工作频率的不断提高,很容易导致引线寄生电感、寄生电容的影响出现越来越严重的情况,往往会对器件造成更大的电应力,在应用的过程中通常会表现为过电压、过电流毛刺等问题。为了提高整体系统的可靠性,制造商们开发了用户专用功率模块,大幅度的提升了用户体验效果和运行使用寿命。这种DCDC模块可以把一台整机的几乎所有硬件都以芯片的形式安装到一个模块范围内,使元器件之间不再有传统的引线连接,这样的模块经过严格、合理的热、电、机械方面的设计,产品性能优良。它类似于微电子电路中的用户专用集成电路,也就是ASIC。除此之外,这种新型的转换器模块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工程师只要把控制软件写入该模块中的微处理器芯片,再把整个模块固定在相应的散热器上,就构成一台新型的开关电源装置。

        转换器模块化让用户体验效果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缩小的体积和傻瓜式的应用方式,让更多的用户偏爱于这种模块化新型转换器。同时,这种集成方式取消了传统的连线模式,电应力在可行范围内降至最低值,从而在整体范围内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除此之外,国内大部分的DC-DC转换器在模块化同时,采用了多个独立单元并联的工作方式,可以让机体保持长时间的正常工作运转。在这种智能的工作分配模式下,模块中的所有单元共同分担负载电流。当某一模块出现故障时,其它的模块可以平均分担负载电流。这样不但提高了功率容量,同时在有限的器件容量情况下可满足大电流输出的要求,极大地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A:
绿色化、数字化是电源模块的发展趋势

网友B:
提高转换效率,减少对其他电路的影响。

网友C:
智能化时代消费需求 不容易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智能化时代消费需求 不容易

可以想象,未来什么都是智能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想象,未来什么都是智能化。。。

说的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