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 静电问题和USB的问题

楼主:
情况是这样:我用STM32做了一个USB的HID设备,我用镊子尖碰触电源、usb接口的外壳、按键接口的时候都会引起USB设备的RESET信号(这是通过检测寄存器USB_ISTR第10位得出的结论),我怀疑是不是我线路设计哪里出错了?
镊子触碰电路板的时候STM32是正常工作的,没有跑飞之类的情况发生,只有USB会出现复位信号。(试过打火机的静电产生器,也是STM32没事,但USB复位)
我测了一下我3.3V的电源,纹波居然有0.2V,不知道这个是否正常?

附:我的原理图

网友A(2015-06-15):
USB_ISTR的bit10表示USB模块在USB端口上检测到USB复位信号。那么你示波器量一下D+、D-在镊子短接时的波形,是否是一个USB复位信号(D+和D-都为低电平,并保持至少10ms)

网友B:
你是静电导致 pc 的 usb 复位吧, pc 比嵌入式脆弱的多.如果你买的不是好电脑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