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教,stm32f030能否通过USART编程

楼主(2015-06-12):
请问,stm32f030可通过USART编程吗?如果能,boot1又是指哪个引脚?新人,求指导

网友A:
可以通过USART下载程序的,至于boot1是哪个脚,看引脚图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B:
连接ruat,boot0上拉,再复位进入下载模式,即可将hex文件加载到mcu里。从新复位,便可运行。

网友B:
连接uart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USART下载程序的,至于boot1是哪个脚,看引脚图不就知道了么

额~引脚图上只有boot0,没有boot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ruat,boot0上拉,再复位进入下载模式,即可将hex文件加载到mcu里。从新复位,便可运行。 ...

只boot0上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