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插SD卡引起单片机复位疑问

楼主(2015-06-12):
公司一个项目,我自己做的STM32的板子,一共做了两块,其中存储数据用到了SD卡,接口是SPI了。现在调试SD卡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我要实现SD卡的热插拔功能,其中一块板子可以实现热插拔,但是另外一块板子在SD卡拔出的时候没事,再插上会引起单片机的复位。(两块PCB硬件原理图一样,程序一致)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是什么引起的,怎么解决?关键如何解决,以后若量产肯定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谢谢大家!

网友A:
监视一下VCC,看看是否不电压抖动造成的复位?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因为我两块板子用了两片不同SD卡,一片4G,另一片是32G。4G的SD卡在两块板子上热插拔没问题,但是32G的SD卡插上的时候都会引起单片机复位。但是这是为何呢?

楼主:
难道是因为密度越高的卡,电流越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