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有没有工作电压为2.2V、8个管脚的单片机?

楼主(2015-06-12):
要求:工作电压为2.2V,低于也可;8个管脚;有两个定时器或者一个定时器+PWM。请各位大侠推荐了,谢谢了!

网友A:
这个IC最低1.8V,这个是Flash工艺的限制了,不能再低了
大约一块钱,少量就一块露头,大量就一块以下

网友B:
朋友 我推荐你一个型号 EN8F2711   有8个脚 带AD  PWM  定时器的 工作电压1.8-6V

网友C:
1.8-5.5

网友D:
这种类型的MCU还是比较多的,主要分带ADC和不带ADC两种

网友E:
可以考虑下用上海晟矽微的MCU来做,

网友F:
2.2V其实很多MCU都可以工作,可以调低CPU速度、
但建议你用低压版本MCU 一般为1.8V的

网友G:
表示来晚了,好久没逛了! 大陆芯圣HC18P010A 低价、韩国AB0VMC97F1104SMB  随意你选,价格私聊。

网友H:
晟矽微 宁波代理商  可以关注下 谢谢

网友I(2015-07-13):
工作电压2.2-5.5V,2个八位定时器,2路PWM,8脚单片机,工业级。更多资料请加Q或电话咨询。

网友J:
我司为台湾远翔一级代理,有款AT8A513工业级芯片,工作电压2.2-5.5V,工作温度-40°~85°,LVDT可选1.8V, SOP8单价在RMB0.25左右。
详情请加Q:18837519

网友K:
这是才是我们的优势

网友K:
JZ1508,性价比超高

网友L(2018-08-28):
HR7P159B ,刚好8个管脚,3组增强型PWM带定时器  QQ634877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