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表计量部分火线作为GND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6-12):
智能电表中计量部分是火线作为地,请问是为什么呢,组里的一个同事告诉我是为了防窃电的,但是具体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如果有懂得还希望能详细的给我讲一下,不胜感激,新人刚上路。。。

网友A:
计量功率 一般都是火线上流过的电流
火线进 做地 串采样电阻(猛铜片,分流器)正好 采集信号送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量功率 一般都是火线上流过的电流
火线进 做地 串采样电阻(猛铜片,分流器)正好 采集信号送芯片  ...

但是电路设计中火线和零线都采集了电流,火线用的锰铜片,零线用的电流互感器,那为什么不用零线做地呢?
另外,您觉得火线做地有防窃电的作用吗?如果有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B:
就怕有些用户单火线拉进去,然后自己找一个接地线,这就是单火线窃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怕有些用户单火线拉进去,然后自己找一个接地线,这就是单火线窃电。

那这个和火线接地有什么直接关系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和火线接地有什么直接关系吗?

火线的电流是准的,零线的电流不准,因为有些电流可能会走地线

网友D(2015-07-24):
同问 火线接地的原因详解。上次接错了  采样电阻直接爆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问 火线接地的原因详解。上次接错了  采样电阻直接爆掉了

电表上的火线为地好像最初是为了防窃电的。而且要是零线接地,火线上的锰铜片采集到的电压送到计量芯片与计量芯片地之间的压差是很大的,会损坏计量芯片。你的采样电阻爆掉是哪条线上的采样电阻?

网友E(2017-11-09):
最近我也在设计电能计量产品,看了很多原理图和资料,得出如下结论:一般芯片除了锰铜片测电流信号,还会要测电压信号才能算出来电能,说到电压,就必然要有同一网络的电位参考点才行,所以计量芯片的GND必然要与200V连接。然后为什么要接火线不接零线呢? 我们先看看测电压的引脚是不是串了一大堆150K-300K的电阻接零线?因为芯片现在自己的电压相对于零线来说是220V,所以要串这么多电阻限流。反过来说,如果接零线,锰铜片检测脚就需要串 两组 两组 两组(重要的说三遍)这样的电阻群,复杂了电路。所以GND接火线是为了给电压检测提供参考0电位。 PS:有人又要问我为什么要用这么多150K-300K电阻串起来限流,用一个1M的电阻不就行了嘛,故障率还低。没错,用1M的电阻是OK,那我问你要是这个1M的电阻被短路了怎么办? 用一组小阻值电阻串起来代替一个大阻值电阻的意义在于:单个电阻短路时,最多检测不准确,不会烧坏计量芯片。PS2:那些说防偷电、零线电流不准的那些朋友,你们真的是做技术的嘛?防偷电是用两次电流检测对比做出来的,不然交流互感器就能测电流了,还要锰铜片做什么? 零线电流不准就更好笑了,零线电流肯定会比火线小,因为电线自身的电磁辐射,但是就咱们做的这个电能表能测得出来吗?10年可能会辐射掉0.1度电,你家电表会这么准?零线电流不准,你家漏电保护器是啥原理做出来的?

网友F(2018-06-06):
引用 网友E:
最近我也在设计电能计量产品,看了很多原理图和资料,得出如下结论:一般芯片除了锰铜片测电流信号,还会要 ...

火线做GND常见计量都是怎么做的。
为什么不能把芯片的计量GND悬空呢?  电流、电压采用通过查分输入。

网友G:
这是挖坟了 啊

网友H(2018-08-01):
引用 楼主:
电表上的火线为地好像最初是为了防窃电的。而且要是零线接地,火线上的锰铜片采集到的电压送到计量芯片与 ...

我也不明白  为何用火线接地 芯片之间就不存在高压差???不就是电流方向不一样了吗?压差还是存在的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火线做GND常见计量都是怎么做的。
为什么不能把芯片的计量GND悬空呢?  电流、电压采用通过查分输入。 ...

悬空?悬空岂不是没有参考点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火线的电流是准的,零线的电流不准,因为有些电流可能会走地线

走地线就是漏电了吧  也很小的电流  漏电保护器就是干这种工作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表上的火线为地好像最初是为了防窃电的。而且要是零线接地,火线上的锰铜片采集到的电压送到计量芯片与 ...

火线接芯片GND就不存在压差了么???

网友I(2019-03-15):
引用 网友E:
最近我也在设计电能计量产品,看了很多原理图和资料,得出如下结论:一般芯片除了锰铜片测电流信号,还会要 ...

串那么多电阻还有分压的作用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最近我也在设计电能计量产品,看了很多原理图和资料,得出如下结论:一般芯片除了锰铜片测电流信号,还会要 ...

还有,为什么要GND接火线做为参考点呢?接零线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