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1808 SPI 占用CPU太高

楼主(2015-06-12):
使用SPI转CAN的芯片, SPI占用CPU太高。 过滤掉了CAN很多无效的包, 还是无效。 仔细查看linux里面本身针对SPI就是使用的DMA方式。 还有什么优化的方案么?

网友A:
很大可能是你的程序里架构的不好

网友B:
am1808不是有硬件spi么?怎么会占用很多cpu的时间?

网友C:
am1808不是有硬件spi么

对呀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大可能是你的程序里架构的不好

linux的自带框架应该不是什么架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am1808不是有硬件spi么?怎么会占用很多cpu的时间?

DMA方式都已经开启 不太明白为什么会占用那么高。

网友D:
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主要还是在程序代码精简上做功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