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中yocto的**如何改成动画或者去掉?

楼主(2015-06-12):
用的官方demo,首先是bootlogo,然后是kernel logo。现在想在kernel中实现动画logo,请问如何把yocto的logo和进度条去掉,然后实现动画效果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要修改的是u-boot的**还是kernel启动时的**呢?

网友A:
楼主使用的是哪块板子,BSP是使用的哪个版本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使用的是哪块板子,BSP是使用的哪个版本的呢?

imx6dl,bsp是yocto 1.6.2.现在已经找到了,修改psplash

网友B:
引用 楼主:
imx6dl,bsp是yocto 1.6.2.现在已经找到了,修改psplash

收藏下......谢谢分享......

网友A(2015-07-14):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 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楼主(2016-01-27):
为何无法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