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光耦真心看不懂

楼主:
这个光耦电路请高手解释一下··我在输入端口U15的3脚输入80HZ/2V信号,尽然在输出端U17的6脚用示波器测到了同样的80HZ/2V信号。之所以看不懂我就首先觉得光耦U14和U18串的电阻R42和R40这么大(测试了电阻值准确)应该不会导通,事实证明我在U17的2脚确实没有用示波器打到任何信号,但是····我在U17的6脚就测试到了和输入端一模一样的80HZ/2V的信号。(我自己做了个实验··我把U17的2脚和光耦U14和U18断开,信号确实就没有了··说明确实输出信号是由输入端传送过来的)PS"我要说明一下··因为电源有限··本来光耦两端电压应该隔离,但是我只有一组正负电源,所以图上的电源VDD VSS 和+15V 和-15V是用的一组电源。

网友A(2015-06-12):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前面存在放大无需太大的电流注入,而后面则是同样的电流输入所以测电压几乎看不到信号。

网友B:
注意光耦符号中箭头的方向。

网友C:
U17的2脚是虚地,本来就不会让你测到电压

网友C:
差不多是线性光耦的典型应用。
看多了就不奇怪了。

网友D:
这是线性光耦,类似的型号有TIL300、LOC111、SLC800A等,网上能找到相应的资料看看吧

网友E:
线性光耦输出应该直接串联电阻接地,输出运放直接弄成电压跟随器

线性光耦

线性光耦

网友F(点评):
这种接法恐怕是有问题的。不能保证两个输出管的VCE是相等的,也就不能保证有相等的电流。你看看楼主的电路是如何保证VCE相等的

网友G:
LZ画的光耦只有发光部份,没有接收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LZ画的光耦只有发光部份,没有接收的

估計是1.2腳發射,3,4及5,6腳接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线性光耦,类似的型号有TIL300、LOC111、SLC800A等,网上能找到相应的资料看看吧 ...

谢谢 我现在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性光耦输出应该直接串联电阻接地,输出运放直接弄成电压跟随器

谢谢 我现在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估計是1.2腳發射,3,4及5,6腳接收的.

谢谢 我现在知道了

楼主:
结贴还是无**常结贴 只有无满意答案结贴了··谢谢大家··线性光耦 我之前确实没有用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