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便携式设备用锂亚电池(部可充)需要对电池怎样处理?

楼主(2015-06-12):
现在在做一个项目使用锂亚电池3.6V 供电(使用MSP430芯片)不知道是否对供电的锂亚电池输入端进行怎样处理来保护电池,(我理解是电池输出电压很稳定了还要处理吗,第一次使用电池不知道需要对电池做什么?)
大家提提建议阿,先谢了!!!!

网友A:
这个关键看你430 外围了
根据外围电路 确定工作电压 然后考虑是否要降压 还是升降压 还是电池直供

网友B:
锂亚电池放电平台很平直用在3.3V系统完全可以考虑直接供电

楼主:
现在原理图多画好了,还有点很犹豫,知道锂亚电池放电平稳,主要是有锂亚电池通过LT1615-1 的boost 电路升压到30V 这样会不会打乱了锂亚电池平稳的放电?是不是还要处理不能直接给MSP430F5438A系统供电?

网友C:
我就是用个二极管隔一下就可以。

楼主:
用二极管会不会消耗锂亚电池功耗?会不会有有点大
没有找到合适的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用个二极管隔一下就可以。

用二极管会不会消耗锂亚电池功耗?会不会有有点大
没有找到合适的二极管

网友C:
理论上讲,会消耗一点。但是用锂亚电池配合430的话,应该是常规状态下是uA级放电,最高mA级的电流,这点消耗没所谓的。
尽量采用压降小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讲,会消耗一点。但是用锂亚电池配合430的话,应该是常规状态下是uA级放电,最高mA级的电流,这点消 ...

谢谢!
  搜了下 SS12二极管 可否?

网友C:
SS12是肖特基啊。推荐BAT54C,双二极管,另一个正好给另外一路电源用。SOT23封装,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