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求助:智能电表能否改造成电压电流表?

楼主(2015-06-12):
我手上有一智能电表主板,是FM3308主控、ATT7053BU计量的板子,板上有段码液晶显示屏。我想应该能改成直流电压电流表,但是自己无能为力,特发板子图来给大侠们帮忙看看,是否能帮助改造成功,如果可行,我可以送一个给你。

这是正面图:

这是背面元件面图:

这是主控特写:

这是计量芯片特写:

这个6爪芯片 “BN05” 不知是作何用的,找不到资料:

这个芯片 “SGC1118B” 也不知是作何用的,找不到资料: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的,按说原来就带这些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的,按说原来就带这些功能的

是的,这表原是单相电度表,现想改成直流的表,有电压、电流显示功能。是否能只通过软件就能实现这个功能,所以向大侠们求助。

网友B:
只要把每个通道的高通滤波器开关关闭后,即可测直流,其他都是介面的问题。

网友C:
改造?还不如重新设计呢。

楼主:
有哪位大侠能说说对FM3308的编程问题吗?网上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不知道是如何编程下载的,用什么软件?难道是跟STC单片机一样利用串口来下载程序吗?

网友B:
就是个增强型的51核,跟STC差不多,有专用的ICD调试器,不过这家公司服务不行的,只重视大客户的。官网资料也不全。应用指南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个增强型的51核,跟STC差不多,有专用的ICD调试器,不过这家公司服务不行的,只重视大客户的。官网资料 ...

哦,看来没有专用ICD调试器,想再利用FM3308也不可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看来没有专用ICD调试器,想再利用FM3308也不可能了。

如果你司采购量大的话,有专职工程师会服务的,工具肯定会送的。小公司则就。。。

网友D:
这是计量交流的,不能计量直流。 sgc11188为南瑞智芯的esam芯片,加密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是计量交流的,不能计量直流。 sgc11188为南瑞智芯的esam芯片,加密用的,

可以的。我司有直流表就是计量心片做的。真有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我司有直流表就是计量心片做的。真有效值。

正确。

网友E(2015-09-04):
本身就带电流电压显示的,只是看你当电流电压表时这个刷新有没有那么快了

网友F(2015-12-02):
BN05 是DC-DC,12V大电流
SGC1118B是国网ESAM加密芯片
FM3308是51核
不推荐楼主用这个电能表改直流表
可以用自己熟悉的MCU加SPI或UART接口的计量芯片做,ADI 有直流计量方案
国内单相工频交流电能能计量推荐用 瑞能微 RN8209系列

网友G:
是电流互感器采样电流吗?还是用采样电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