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大家讨论下他这套小玩意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5-06-12):
http://hi.taobao.com/market/hi/d ... Y2rZ2Z&id=25574,体温什么的,都好解决,尿湿,睡醒,蹬被子怎么解决的,难道用陀螺仪和温湿度传感器?防丢,难道是蓝牙信号强度弱到一定程度就是距离远了??;P

网友A:
就是各种传感器
我的猜测:
温度传感器 可以判断 感冒(温度过高) 蹬被子 (温度过低)
加速度传感器 可以判断 睡醒(认为孩子一直动) 陀螺仪没必要吧。
湿度传感器 判断 尿湿  (但是传感器戴在脚上必须碰到尿才行吧)
蓝牙  应该就是感应距离,数据传输还是wifi因为要接app.
*币19900一个,太坑。

实用性有待验证,哪位土豪买个试试来份体验报告。

网友B:
买一个拆开研究,不过,19900元,太坑,卖的就是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