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驱动

楼主(2015-06-12):
现在需要一个20W 的 PWM可调的 LED驱动,但是网上找到的驱动基本都是交流输入的,我需要一个24V左右直流输入的LED驱动,大家能否给一些建议,谢谢了

网友A:
你LED 多少颗?
几并几串?

网友:
但是网上找到的驱动基本都是交流输入的,
我需要一个24V左右直流输入的LED驱动,

==================================
LED是使用直流电的 , 交流输入之后,还要整流 , 所以,本质上还是直流输入
所以你找到的交流电路图纸

你不用理会整流桥前面的那部分电路

你只要考虑整流之后的那部分电路不就OK了吗???

人要学会转弯啊!!!

网友B:
符合你条件的IC倒是有,只不过这个IC RGB三通的(pwm 256级可调)最大电流是60mA,要达到你的20W只能外面加三极管扩流了。

网友C:
一大堆
上MPS、TI、LTC等公司网站选择

网友D:
我做过,电流能到十几A,功率可以到一百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