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管脚不动作

楼主(2015-06-12):
这里2个PTB4 和PTB5高驱动的管脚不动作的

C:\Users\allenchen\Desktop

楼主:
这个鸟网站怎么发图片的我*

楼主:
我是MKE02的

楼主:
#define YK7_Init()               GPIOA->PDDR |=(GPIO_PTB4_MASK)
#define YK7_Set()                GPIOA->PSOR =(GPIO_PTB4_MASK)
#define YK7_Clera()              GPIOA->PCOR =(GPIO_PTB4_MASK)

#define YK8_Init()               GPIOA->PDDR |=(GPIO_PTB5_MASK)
#define YK8_Set()                GPIOA->PSOR =(GPIO_PTB5_MASK)
#define YK8_Clera()              GPIOA->PCOR =(GPIO_PTB5_MASK)

#define YK9_Init()               GPIOA->PDDR |=(GPIO_PTC0_MASK)
#define YK9_Set()                GPIOA->PSOR =(GPIO_PTC0_MASK)
#define YK9_Clera()              GPIOA->PCOR =(GPIO_PTC0_MASK)

#define YK10_Init()               GPIOA->PDDR |=(GPIO_PTB3_MASK)
#define YK10_Set()                GPIOA->PSOR =(GPIO_PTB3_MASK)
#define YK10_Clera()              GPIOA->PCOR =(GPIO_PTB3_MASK)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fine YK7_Init()               GPIOA->PDDR |=(GPIO_PTB4_MASK)
#define YK7_Set()                GPI ...

请问楼主到底是要操作GPIOA还是GPIOB?
另外你用的是哪个程序?是否参考过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FRDM-KE06Z: 面向Kinetis KE06 MCU的飞思卡尔Freedom开发平台页面下载的KEXX_DRIVERS_V1.2.1_DEVD : FRDM-KEXX Driver Library Package.里面有GPIO例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fine YK7_Init()               GPIOA->PDDR |=(GPIO_PTB4_MASK)
#define YK7_Set()                GPI ...

PTA4是NMI引脚,需要先把NMI功能去掉,在SIM_SOPT中,然后就能当GPIO使用了

另外,这个位是复位后一次写的,所以如果是官方代码,需要把voidSIM_Init(SIM_ConfigType *pConfig)中的如下修改

将 if(pConfig->sBits.bDisableNMI)
    {
        u32Sopt &= ~SIM_SOPT_NMIE_MASK;
    }

改为u32Sopt &=~SIM_SOPT_NMIE_MA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