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单片机 复位时,IO输出高电平?

楼主(2015-06-12):
各位大神,小弟在调试程序时发现,当我按住外部复位按键时,单片机一直会输出高电平并触发外部设备,外部电路就是通过三极管驱动继电器,三极管为npn,基极下拉到地。请问这是啥子情况,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泄漏电流?

网友A:
有下拉电阻应该不会这样。。。。。也许你的三极管坏了。

网友B:
三极管为npn,基极下拉到地

上图来看看